关于开关的源的问题。。。 十分邪门。。。

楼主(2009-06-27):
先后购入了三只开关电源
输出电压分别为
24V 240W <----深圳产
30V 180W <----兵装
和60V 350W <---- 华阳电子仪器场

其中除了30V 180W的电源可以正常使用外,其他两个都不能正常使用。
24V的症状为插上电源后,电源内有聚能的声音然后一个电容爆炸。更换过一次后还是爆(插上电源大概20秒后爆,电容过热)。发回测试的时候宣称是测试好了发过来的绝对没问题。。
60V的症状为插上电源后输出电压只有2.5V 电源内有“哒哒哒哒”的声音频率在增加。我怕电容爆就没在通电。。。因为是封闭的铁壳,我也不好测量里面的温度。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东西都是新的。 就220v输入且我没带负载。

有经验的高手能不能帮我推断一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如何解决?
本人对电源不是很了解。
十分感谢。。。。。

网友:
不了解,电子盲

网友:
降压试一下

网友A:
拆开,上个电路板的实物图上来

才能帮你分析,一般爆电容,一是由于,电容极性装反,二是电容两端电压过高,你这个很可能电源稳压失控了,再看一下,是否有个220V/110V的转换开关,打在220V档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能帮你分析,一般爆电容,一是由于,电容极性装反,二是电容两端电压过高,你亮个很可能电源稳压失控了,

网友:
有些开关电源是不能空载的,比如CRT电视机上的,空载一次坏一次。

网友:
在通电源以前,在输出端就接上电压表,快速测量一下输出电压,看电压对不对,最好还接上一个小负责。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3966&highlight=

网友:
电流互感器不能断路,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开关电源里面可能含有电流互感器为仪器仪表供电,也就是充电器的仪表

网友:
7楼小易 说的很对啊
你看看 是那个电容爆炸了  要是 个头很大的电容爆炸了 那就是  110---220的转换开关 弄错位置
220v时滤波电容 是串联接在 电源上的
110时 电容是通过 整流桥直接接在电源上的  如果这时 接在220上 那电容电压过高就爆炸了

再就是 电压监测电路有问题   监测电路有 断路的地方 开关管无法关断 那输出电压就很高 电容就爆炸了

输出 2.5    如果一路输出 短路  保护电路工作
         监测电路  工作不正常 监测到的电压过高 看看 电压取样电路

要是 你没有工具 那 你看看  电源里的 可调点位器 这两个电源 都看看
也许就是这个点位器 有问题

没见到 实物 问题在那不是很好说啊

楼主:
东西新买的。。 不能拆。。
24v的开关电源没有电压切换的开关 只有220v
新买的60v的电源有开关 开关在220V 。我用万用表直接接在接线柱测量的。上了一个60V的电机当负载
当然了 无负载的时候是2.5v 有负载一样。。 还是2.5V 。同时power灯微亮。 没有朋友碰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么?
另外这电源就是外面卖的那种开关电源。 肯定可以不带负载使用。

网友:
那就上个外观图

把接线处来几张特写

楼主:
晚上我回去照相上图

网友:
最好有线路图

网友:
新买的电原就有问题,多少米呀?

网友:
我认为还是质量问题。成品的开关电源空载时应该没问题的。除非特别注明。110/220选择应该注意。上个损坏后的电源照片。看看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
楼住 我现在告诉你 来检查一下,先准备个60W220的普通灯泡过来.把他串在220V的输入端 , 这样通电假如你的电源有坏短路那么灯泡就回很亮 ,就算你有短路也不会在炸电源了,你买的的单用电源应该不需要接负载的,通电30秒没有异常,就在摸以下所有的元件.看有无温度异常,请问楼住懂不懂电子啊.后面要用到电子知识了,换了电容还炸就是有电压异常,看是那里的电容爆炸.是次及后面大楷就是过压没保护了, 先写到这问哈楼住懂电子不

网友:
电子方面有问题尽管问我 。我再替你问别人 。

楼主:
厄。。 本人不大懂电子。。。。 不过灯泡法是个好办法 24V的电源已经退了现在只有个60V的在手头 纯新纯新的。。 不大好拆开。 不然没保修了。
真是个邪门的问题啊 会不会是我家电气线路噪声太大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厄。。 本人不大懂电子。。。。 不过灯泡法是个好办法 24V的电源已经退了现在只有个60V的在手头 纯新纯新的。。 不大好拆开。 不然没保修了。
真是个邪门的问题啊 会不会是我家电气线路噪声太大引起的呢?

那不会,家用的电脑.彩电也是开关电源噪声为什么不大。

楼主:
和商家说叫我发回去检查检查不行就给退了
呜呜呜 没的用了... 不敢买开关电源了都

网友B:
楼主的运气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