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的插头,怎样插进DSX7的RD721?

楼主(2009-06-27):
刚买了DSX7,接收是RD721+EA101。但我用GY401连接RD721的时候,发现GY401的信号线和感度线的插头,都无法插进RD721的插槽,GY401的这两个插头边上都多了一道棱,所以怎么也插不进RD721。请问大家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否用小刀把多出的那道棱削掉?

网友A:
Futaba要插JR都是要把自己剪了才行的

网友B:
把多出来的地方剪了,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C:
找个破舵机的插头换了不就完了 何必搞破坏

网友D:
只能剪掉了~

网友E:
1 喀嚓一刀
2换JR插头
3做个FUTABA转JR的接头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兄弟的热心解答!
看来要动真格的了!

网友F:
福她爸的包皮太长,要切掉才能插进姐啊的小洞洞~~~

网友G:
上刀吧....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H:
换个插头,针可以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