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EXHP```的接收机冒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6-27):
我的6EXHP```的接收机冒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接收机会冒烟~?

网友B:
毫无疑问 质量问题!

网友C:
烧了里边的电容吧,还有电源的部分,是不是接反了电源,

楼主:
是有一个电容烧啦``不个又可以用``有没有问题的``?
是有一个电容烧啦``不个又可以用``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呵呵,最好还是换上一个,抗干饶要好点

网友D:
原因是6EX烟瘾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