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马达&无刷马达之区别

楼主(2009-06-27):
一、有刷马达的原理
要讲清这一问题,那就应粗略地了解一下有刷马达的工作原理。
接下来用一个三电极、二磁极内转子有刷马达作为演示。

楼主:
从演示中可看出,到达每个电极的电信号,仍是一组电脉冲,每个脉冲的长度相等且都等于1/6个时间周期(t=T/6)。这与相同电极数和磁极数的无刷马达原理相同,见《无刷马达之工作原理》。不同之处是一个旋转电极,一个是旋转磁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7487&extra=page%3D1
二、结构区别
从马达结构来看,最大的
区别是无刷马达没有整流子电刷,而有刷马达有。接下来就看一下当有刷马达转动起来时,整流子电刷这两个部件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
三、整流子及电刷的作用
观察分析后,很容易发现它们主要有两个作用。
逆变:在整流子的旋转过程中,它与电刷配合构成了数个开关,把直流电切换成几组有序的电脉冲序列,完成了DCAC的过程,这就是逆变
变频:既是改变开关地切换速率,切换速率越高频率就越高,反之亦然。有刷马频率变换是随马达转速的变换而变换的。
无刷马达与之相对应的部件是无刷电调。无刷电调里的微处理芯片发出控制信号,控制大功率mos开关管导通、关闭的速率来完成逆变变频
二者区别:一个是采用机械的方式;一个是采用电子的方式。
四、调速方式的区别
1.有刷马达调速过程是调整马达供电电源电压的高低。调整后的电压电流通过整流子及电刷地转换,改变电极产生的磁场强弱,达到改变转速的目的。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变压调速
2.无刷马达调速过程是马达的供电电源的电压不变,改变电调的控制信号,通过微处理器再改变大功率MOS管的开关速率,来实现转速的改变。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变频调速
综上所述,无刷马达加无刷电调相当于改善了整流子电刷功能的马达;有刷马达去掉整流子电刷相当于无刷马达。
五、结束语
本文着重从概念及原理方面介绍有刷马达&无刷马达之区别,目的是更好地,更有效地,更完美地搭配应用好这一动力系统。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在选用无刷马达及电调时,最好是选同一品牌的产品(最差,也要选二者兼容性较好的不同产品);马达的功率要与电调的功率一致。不要搞大电调小马达的搭配,这样你所选的马达系统才可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率。

网友:
大电调配小马达不行吗?

楼主:
大电调配小马达,有刷系统的效率影响不大,无刷系统效率会有影响。

网友:
这样的贴一定要帮顶啊,楼主是个热心人啊

网友:
专门登录来顶这样的好贴

网友:
看了就要回帖

网友:
好帖,收藏了 ,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还是不明白大电调配小马达为什么会影响效率?

楼主:
大电调配小马达为什么会影响效率

对于无刷马达系统来说,同一规格马达的电调参数及编程一是理论计算,二是根据试验数据;可修改,设定得很完美。

网友:
还是对大电调配小马达会影响效率不是很明白

楼主:
功率不同参数是有差异的,总之要科学的使用搭配。

网友:
高,不顶不行!

网友:
好帖
请问有刷无刷各有什么优缺点?是无刷还是有刷更高扭?

楼主:
无刷马达效率要高些。有刷马达启动扭矩要高些。

网友:
有点专业,简单的说一个用直流电有电刷,一个用交流电无电刷,不存在电刷因磨擦而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马达效率要高些。有刷马达启动扭矩要高些。

多谢解惑,那就是说有刷马达还是有不能取代的地方。
请问下面这种指标的有刷能用无刷取代吗?

网友:
无刷方面,我认为大电调推小电机会更爆更省电。

网友A:
好贴!但有两点值得商榷!

模型上应用,有刷电机调速不是直接调节电压,而是PWM调速。无刷电机也不属于典型的变频调速,包含了变频和PWM。
另回30楼,你只给了空载特性,这些参数无刷电机可以做到的。无刷电机启动扭矩可以做得很大!尤其是带霍耳传感器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上应用,有刷电机调速不是直接调节电压,而是PWM调速。无刷电机也不属于典型的变频调速,包含了变频和PWM。
另回30楼,你只给了空载特性,这些参数无刷电机可以做到的。无刷电机启动扭矩可以做得很大!尤其是带 ...

谢谢:)俺要多多学习了。无刷电机启动扭矩可以做得很大,岂不是无刷全面胜出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一定要顶!!!!!!!

网友:
最后那个大电调配小电机的问题能说更明白一些就好了 !

网友:
太高深了,不过还是要尊重“研究生”

网友B:
我们通常接触的直流无刷电机其实是一种永磁同步电机,旋转磁场必须和转速同步。
像电动单车那样的有感无刷电机,可以做到很大的启动扭矩,因为感应器的存在可以告诉控制器应该怎样输出,然而没有感应器的无刷电机,比如一般航模上的那种,需要先转动起来才能检测到转子的极性,如果带很大的堵转负荷,那么一定会抖震失步的。
变频器带的是异步电机,负荷越大、转速和供电频率相差越大则扭力就越大。

网友C:
大电调配小电机的问题能说更明白一些就好了 !

网友D(2009-08-01):
很好啊,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E:
我水平差不是看的很明白

网友F(2009-10-17):
这种贴一定要顶

网友G:
好贴,顶了,航模的无刷一般都不带感应器吧?

网友H(2009-11-23):
不是看的很明白

网友I:
学习了,动画做得好。

网友J:
 好贴!一定要回复

网友:
谢谢LZ,终于懂了无刷电机的原理,以前总纳闷为什么电动车控制板坏了电机就不转了,只是肤浅的认为给电机通电就能转的,简直是扫盲啊!

网友:
说得很好,但是同一品牌跟同一频率还是比较难。难道要每个电机要配一个电调。我认为电调只要不比电机小就行了,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写的挺详细,支持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2010-06-13):
手机看不到动画也顶!

网友K:
正在研究光驱电机,顶一下~~~

网友(2010-09-07):
很专业,很直观,谢谢分享。

网友:
好贴就是要顶的

网友:
还请LZ总结下进角的大小与电机的起动和运转的关系,真想不这个搞明白,就这在玩模型里用得多,但大家几乎都不明白其关系,谢谢

网友L:
LZ能否讲一下,我门平时常用的航模无刷或有刷电机,如何来确定一只电机的最高使用电压,就是说在不高于?伏的电压下电机能安全运行不会烧毁?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Z能否讲一下,我门平时常用的航模无刷或有刷电机,如何来确定一只电机的最高使用电压,就是说在不高于?伏的电压下电机能安全运行不会烧毁?谢谢

最高使用电压取决于漆包线的击穿电压和最大负载下的功率
有刷电机的话还要考虑到电刷
无刷电机的话,电压范围不是一般的宽,
总的来说,长期工作的话,只要发热不超过电机容许的范围,一般来说以磁钢的耐温为准,就可以一直提升电压(也提升功率)但是,电压和功率的提升大部分时候都是以效率的下降为代价的。

还有就是存在一个如果(电压)电流太大,可能短时间内,绕组就会烧毁的。

你可以通过堵转测试来决定他的最高工作电压,把电机夹住,完全不让他转动,
然后通电,慢慢提升电压,一定要慢,给他充足的时间把温度传递出来。
然后直到烧毁,你就知道他的最大绝对安全电压是多少了(堵转电流是电机最大的工作电流,对于我们模型上的电机来说。不过也有例外了,你通电后用力把他往反方向转,这样的电流能超过堵转电流)

不对请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调配小马达,有刷系统的效率影响不大,无刷系统效率会有影响。
好像是mos管工作在全开状态下效率最高

网友:
谢谢TONY的解答,还有电机的起动与运转跟进角大小的关系?我想这是个较实在的问题,同样也是模友门接触最多确不知其然设置问题,我想弄清其原理,谢了

网友:
纯技术贴,鉴定完毕。
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0-10-13):
不明白?

引用 网友K:
正在研究光驱电机,顶一下~~~

 请问tyfeii099 你说的‘光驱电机’是什么?

网友(2011-04-29):
lz辛苦啦!好贴!谢谢分享了!学知识啦!

网友:
複雜的原理。

网友(2011-08-19):
好贴,顶一个,继续努力,,,

网友(2011-12-23):
电风扇的电机又是这么回事 电脑风扇的无刷电机又是这么回事的呢?

网友:
这种贴,一定要收藏啊,以备学习

网友(2012-01-29):
同步中!~感谢楼主!

网友(2012-08-09):
简单 明了   通俗易懂

网友:
这个好,看的非常明白

网友:
第一:好贴!
第二:大电调带小电机我一直认为是不经济。对于影响效率,理解不了。望解答。辛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高使用电压取决于漆包线的击穿电压和最大负载下的功率
有刷电机的话还要考虑到电刷
无刷电机的话,电 ...

带铁心的还要考虑最小启动电压

网友:
飞机用的无刷启动的时候负载小,所以无感问题不大,车模用的起步接近堵转,另外对速度的控制要求更精确。
勘误:
模型用的有刷系统是pwm控制电流调速的,不是电压调速。
有兴趣的可以多探讨探讨进角/超前角算法

网友(2018-11-08):
看了十年前热心的模友.
动画做得用心.
如果转动以放慢或者暂停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