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单舵机总觉得9克的无法胜任。有更好的品牌介绍吗?

楼主(2009-06-27):
从航佳的挑战者到启迪EPO F3A ,用辉盛的9克,只要打副翼就会听到跳齿的声音。把同样的舵机用到别处就没问题。
用2个9克的来分别拖动副翼就从未出现问题。
但原设计单舵机的,改成两个后,真的挺难看的。
有更强力的9克舵机好推荐码?质量好些的,不知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出现此类问题有2个原因:人品,水平

如果在地面就听到跳齿,是水平问题
如果在空中听到跳齿,是人品问题

楼主:
请高水平的人赐教,至于人品......我尽量往好人堆里扎。

楼主:
65MG外形尺寸和辉盛9克一样吗?

网友:
大一点点无所谓了

网友:
我也觉得单个舵机装副翼上也有声音..装别出 问题..

网友:
65MG和回升9G

网友:
如果舵机咔咔响,你应该检查一下副翼组是否有干涉
检查副翼舵机的舵臂和安装位置附近、舵臂拉杆到副翼舵脚、副翼和机翼之间是否存在干涉

你的舵机在其他机器上没问题,应先检查上述情况,排除后,才考虑是否需要更换舵机

网友:
65MG做副翼舵机,我950mm翼展的Index一直在用

网友:
难道95元的F3A副翼真不能用一个舵机吗?

我也买了架.还没装.

机头罩已经用可乐瓶重新热缩了一个,比原配的好多了.原装简直象一张纸

网友:
我推荐北田,很不错,个人感觉质量接近gws.

网友:
那肯定贵的好咯

网友:
检查安装问题,辉胜9克我用在3米1的滑翔机上都没楼主说的问题
是否买到假货?

网友:
启迪的F3A副翼设计有问题,必须挖空机身副翼舵机部分。

否则卡住舵机摇臂扫齿。

网友(2009-07-29):
应该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此类问题有2个原因:人品,水平

如果在地面就听到跳齿,是水平问题
如果在空中听到跳齿,是人品问题

首先我肯定扁豆为人正直,性格豪爽、谦虚真诚、勤学好问,并具备举一反三的超强魔力,非常值得广大入魔者学习!
敬请各位献计献策,相互探讨,共同提高!

网友:
用狼牌15克吧, 那个扭力大速度慢.
也是20多块钱一个, 不贵.

网友:
2KG 以内的机机, 我都用那个15克舵机的.
再大的, 就上辉盛标准舵机啦, 也不贵. 好像才35元.

网友:
瞎扯

辉胜9g 飞15级的油鸡都 游刃有余

关键是买到正品!

我25的油改电 都用9g

网友:
30E都可以用9g舵机,何况你这么小的飞机~~~~~

楼主:
我....我错了。
孩子,你就是个使9克的命,认了吧,坚持...坚持....再坚持!

网友:
我自己用北田的9g,不错

网友B:
听说GWS的也不错,改天整整几个玩玩 ,假辉盛我一不小心买了10个。一通电一用就知道,那吱吱作响啊!唉...整到小鸡鸡上面玩得了,没办法。东西都买回来了...

网友:
飞了这么久,其实我还是觉得原来那老e-sky8G好用,还有原来正品的辉盛9g....当然,说的是性价比..相对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GWS的也不错,改天整整几个玩玩 ,假辉盛我一不小心买了10个。一通电一用就知道,那吱吱作响啊!唉...整到小鸡鸡上面玩得了,没办法。东西都买回来了...

不明白为什么不退。除非是15一个买的那就别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