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得天富龙的小公主号游艇,玩过此船的前辈请进。

楼主(2009-06-27):
购得的是带老鼠尾的新版本,配置3660/1660KV无刷电机+125A水冷电调。
要求是两块11.1V 3500MAH 20C 锂电池并联。
请问:
1、如果我用单块的14伏的22004s能-跑吗?会很烫吗?如果用6S的呢?如果两个11.1 的2200并联会因内阻的不同对电池有影响吗?
2、我买的是厂方装好舵机和FUTABA板控的RTF版,已把所有的螺丝都紧固了一遍。并塞入了珍珠棉(船的包装里就有大量的珍珠棉),还有什么防水措施需要做吗?那个小舱盖是否需要也拿胶带封上再下水?厂方说游艇不会进水,可以不用贴的,想问问玩过的朋友实际情况如何。
3、这款船需要加水刀吗?如果全速转弯会翻吗?厂方依然建议不装,但总觉得不保险。因为初玩船,对速度总是控制不好。买的那个小O艇似乎总在翻的边缘,让人不敢加油。

盼前辈一一回答,谢谢!

网友:
6S可以跑就是不知道你那电调抗的住不

网友:
这电调跑6S危险,也没必要,4S稍缓5S已经够爆了。
小仓盖你检查下是不是磁吸的。船水线以上不用防水,但要注意船激烈运动是丢船盖。
全速转弯翻不翻可就牵扯到转弯半径了,急转不行,但应该不会翻

楼主:
多谢燕二十八的指点。他们建议我用A123的电池来跑这条船。不知需要用多少节的?会太重吗?发热如何?

网友:
你可以考虑用这个电池来玩小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