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on Li-Po的区别

楼主(2009-06-27):
1、请问现在市面上有Li-Ion Li-Po两种锂电,它们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2、Li-Ion 有3.6的也有3.7的有区别吗?
3、B6充Li-Ion Li-Po要分开选择充吗?

网友A:
li-ion好像是锂离子电池,必须有铁壳,放电c小。适合手机,相机之类。
li-poly 是聚合物电池,贵,能做成任意形状,航模上用的就是。
li-ion好像是由3.6的说法,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以把它和li-poly同等冲电,问题不大。
b6里面好像有li_ion不过没什么必要分开冲。

网友B:
两个的充电电流也不一样

楼主:
原帖由
张笑天
于 2009-6-30 22:41 发表
两个的充电电流也不一样
充电电流有区别吗?

网友C(2009-08-12):
li-ion 为了减轻重量也可以是铝壳,也有大C数的 li-ion ,比如喜利得的36V无绳电钻用的 18650 li-ion ,放电可以达到 10C 以上。
国外好像喜欢把锂电通称为 li-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