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TDF-6A 的开关通道怎么改成比例通道???

楼主(2009-06-27):
TDF-6A 的开关通道怎么改成比例通道???

接开关的两根线直接电位器肯定是不行了(不用试都知道),呵呵,

关键是电位器的三根线都接编码板的哪里?

控不在手边了,要不自己研究下,现在等兄弟们先解决了,谢谢。。。

TDF的技术人员最好出来了。。。不要告诉我不能改!!!

网友A:
有人研究出来肯定早就发贴了,像我的振华四通PCM控一样,可以改成8通全比例,我就是看了那文章才买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研究出来肯定早就发贴了,像我的振华四通PCM控一样,可以改成8通全比例,我就是看了那文章才买的这个。
乖乖哦,不会吧。。。。。我要。。。5555

网友B:
哈哈早出教程了!不过没有液晶,不带低压报警。

 我买的是改好了的,不过距离不是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改好了的,不过距离不是很远
不知所云哦??

网友:
我的也等解决呢,和楼主一样,急的够呛

网友:
 改不了,天地飞MM说了,有人也改过了

网友C:
为什么要问呢》自己拆开 找个随便什么电位器接上去就可以了,试试接收机有没有反应。为什么不自己做一做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问呢》自己拆开 找个随便什么电位器接上去就可以了,试试接收机有没有反应。为什么不自己做一做试一试
控不在手边了,要不自己研究下,现在等兄弟们先解决了,谢谢。。。

网友:
以前在论坛中看过,好象开关换成电位器即可,你可以试试,不会烧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