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电调问题

楼主(2009-06-27):
因为没玩过有刷的东西,不懂的地方请各位大侠们帮忙解答一下,先在这里说声谢谢了!!!!!!!!!!!!!!!!
1、现在车用有刷电调都是7.2V的是吗?
2、不知道能不能用A123
电池
组3S的冲满电10.5V左右的电压给这样的有刷电调用呢。
3、有人用过3S的电池来给车用有刷电调供电呢,会不会把车用有刷电调给烧了??

网友A:
3SA123电池组
3SA123电池组给HL有刷电调用,烧!!!!!!!

楼主:
你试 过了吗,谢谢,

楼主:
还有谁能帮助解说一下呢?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B:
我的是HL大脚 320A电调 580的电机 电调加的散热片 和风扇 用ACE 8.4V的电池跑到没电 上的 10V A123 3S1P 电调倒是没什么是 电机冒烟啦 马上断电 等冷确后 试了一下 还能转 估计 也该烧拉

楼主:
哦,谢谢楼上了,那看来恒龙的电调还是不能上到3S的
但我看到上有一些卖有刷电调的,有的是标到7.2V-11.1V的,不知道那种电调真能上到11.1V吗,要行的话我们就能用3S的A123电池了,
对了,楼上的,那你有没有试过A123 2S的跑过呢,效果怎么样

楼主:
有人用什么电调能跑3S的电池吗,我看网上好像有些人卖有刷的电调,220A的,说最高电压是7V-12V的,真的是这样吗,有哪位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