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步进电机能不能带动.......

楼主(2009-06-27):
菜鸟。
掏了个16公斤重(大致体积330X210)的怪怪的十字台,
十字台滑动还可以,燕尾有一侧是可调的。.
回差准备用双母加弹簧。
准备为小台钻加个2维数控工作台。
找了个1米长1604丝杆及2个母。
以前打印机拆下的57   1.2A步进电机
请教:这个步进电机能不能直接驱动1604丝杆,
带动16公斤重(还要加上工件等物)的十字台滑动?
如要是理论计算怎样算?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图如下。

网友:
不知道怎样计算,但是顶一下

网友A:
看样子 十字台并不能顺畅的运行 估计有点难度 而且 丝杆回差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十字台并不能顺畅的运行 估计有点难度 而且 丝杆回差也是个问题

没有相机,不清楚。
十字台滑动还可以,燕尾有一侧是可调的。.
回差准备用双母加弹簧。

网友:
t型丝杆,加双螺母消隙,本身就要耗掉一部分扭力,在加上十字台间隙的问题(间隙大了,精度低。间隙小了,阻力大)估计这57电机(1.2a)够呛。3a的问题不大。

楼主:
看来够呛。
是不是加个1:3的减速轮就行?

网友:
关注中,顶LZ一个

网友B:
能 做好润滑 做好减速

楼主:
这里雕刻的位置好像不如车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 做好润滑 做好减速

同意

网友(2012-12-11):
应该可以

网友:
丝杠有些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