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花牌

楼主(2009-06-27):
不知为什么觉得现在的东西真是咳。。。三月份买的花牌11.1V   2200MA  20C电池用到现在14个循环左右,感觉飞起450来很是暴力,可是5月份买了3颗25C的电池,经过3个慢充慢放的过程后现在有4-5个循环了,在不改变任何450设置的前提下用25C电池总感觉电流释放的比20C要小,飞航线和切3D模式的时候听声音和做动作明显感觉25C的不如20C的锂电,最开始朋友说是新电池的原因,可现在也好几个循环过去了就是感觉不如20C的,真的有的纳闷,真的非常希望这些电池能真正意义上的对的起我们付出的消费,也许是我使用上的问题吧,但我很希望这些设备能真正意义上的再现实炒作中发挥它自己的性能,而不要把各种指标停留在实验室里,毕竟我们都是拿来生活中使用的哦

网友:
全凭感觉吧!
因为我们玩家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不可能测试商家的数据,所以一般都是凭感觉!
不过,我的10来块花牌20C、25C都还不错,感觉良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为什么觉得现在的东西真是咳。。。三月份买的花牌11.1V   2200MA  20C电池用到现在14个循环左右,感觉飞起450来很是暴力,可是5月份买了3颗25C的电池,经过3个慢充慢放的过程后现在有4-5个循环了,在不改变任何4 ...

不单单靠你的感觉就能说明是20C 还是25C 好...  25C 没有20C 来的暴力,完全有可能. 电池的好坏,不单单是暴力不暴力来衡量的.  电流的持续能力, 放电平台,放电曲线. 种种...
国外: FIGHT POWER 2200 25C  500多元一组. 给你飞的话, 你估计会说最多18C ...

网友:
呵呵 里电池还要慢充慢放的?只要不过放就可以了 看你很很菜

网友A:
花牌我一听说2起着火的事故了、还有ace的电池也是,比较暴力不假,但是及其容易鼓肚子。我用的20c的,不过20冲放次数,也没过放过。就鼓了,很是让然恼火,我和朋友们买的10多组同型号的,已见鼓肚子数块。 还不如我买海龙模型弄的那种绿色包装的电池耐用。 托们就使劲托吧,真你娘的坑人。我操。

网友:
花牌我用着是很不错阿,怎么你们用着会出问题

网友: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所以某些花粉也别太使劲了

楼主:
我20C的用了15个循环了,没有过放过充过,现在已经胀气了,,咳。。。

网友:
这锂电真是愁人啊,动辄鼓肚子,百八的基本没了

网友:
看大家这么感慨, 我在这里,以一个既是玩家又是商家的身份来说说电池...
我先站在商家的角度说说.
作为玩家,谁都希望自己买到的是好电池..
作为卖家,谁都希望自己卖出的是好电池..
作为玩家, 谁也不能保证使用上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哪天一不小心没听到计时报警声..电池就出问题.
作为卖家,谁也不能保证产品没有任何质量问题. 产品生产中一道工序出问题.. 电池也出问题..
电池非正常使用出问题, 你找我,我肯定不会给你更换,, 因为我得保证我自己的利益.,.
电池正常使用出问题,, 你找我,我肯定会给你更换, 因为我得保证你的利益..
电池本身质量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玩家自身使用问题也不可能不存在的..
举个例子:
   我有时候新进的货,开箱时就会发现有个电池已经有些小鼓,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出去后,电池没用几次就鼓了.
这就是质量的问题., 买家找到我,我不会和你扯皮. 我马上给你换新.
   有时候个别玩家,找到我,说电池鼓了, 询问是否有过放,, 一口回答没有过放. 电池发回, 经过快递2-3天,我收到电池.
电压为:3.1V 左右,,这难道还不叫过放吗?
我再站在玩家的角度说说.

聚合物电池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 在需要有大电流,小体积的场合提供了方便!

优点有,但是缺点也同样存在. 那就是鼓涨.. 目前没有哪一家电芯厂家能做出,不会鼓的电芯.
所以,我们在享受聚合物电池带来高性能的优点, 缺点也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聚合物的鼓涨,除了自然使用鼓涨外, 最大的两个祸手就是,过充和过放..
其中过放比过充影响更大..  过充也分两种. 过压,过流..
当单体电压低于:3.5V 时, 如果继续大电流放电的话, 电压下降是非常快的.
有很多的玩家,在玩飞机时,并不会计算时间,只会凭感觉,直到飞机没什么力了才会下来.
电调保护设置的高的, 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设置的低的,那么你的电池,就存在危险了.
可能1-2次没关系,但是也经不起长期的过低压放电.
过流.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是有些玩家,对飞机的电流并不了解. 特别是涵道飞机等.  拿个电池就上去飞, 1-2次可能是没问题.
也是经不起长期过流..放电的..
还有个问题,也是有些玩家不大会注意到的问题...
就是充满后的电压,是否均衡..  有些充电器的精度不好, 导致充满的电池,各电芯电压也不同..
然而有些玩家喜欢拿个电量显示器简单测试下就认为是否充好.
如果充电器精度不高: 充出来的电压有差异.. 虽然使用中可能感觉不到什么问题,  但是长期使用, 电压一直低的
那片电芯,就会比另外两个死的快.  电压高的两片,放电时可以标准倍率放电,但是低的这边缺是一直处于高于标准倍率在放电..
所以电池往往都是先坏一片电芯,, 初了电池组装时配对的自身问题, 剩下的就是这个问题了...
说的简单点, 充不满没关系,  不一定要4.200  你充到4.16V ,容量差不了多少.. 但是各电芯必须得均衡..

再说说楼上一位玩家关于着火的问题..
电池着火的可能性存在以下几点: 正负短路,, 跌落变形, 硬物刺穿.过电压,过电流.内部微短路.
前面几种问题,使用中随时会有可能发生,, 但是微短路,是电芯内部的. 问题存在于生产环节之中..
电池在出厂前都会有个搁置和老化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用来检验电芯是否有不稳定因素存在而设立的.
如果说是内部微短路引起着火,不要说是玩家很害怕,很重视,, 电芯厂家比玩家更害怕,, 仓库里的
成千上万电芯,一片着火,整个仓库就OVER. 带来的不单是经济损失., 有些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所以内部短路这个可能性是万分之一的. 几乎不存在的. 假如有片正好有问题,也会在老化过程中被发现.
这位玩家说花牌的容易着火, 那我想全中国用花牌电池的,不单这两位玩家吧., 他们的怎么不着火?
如果说是充电器的问题, 那么在使用UNA6 和3E-SMART 充花牌电池的,也不可能就这两位玩家吧,他们怎么也没着火?
所以说这个问题, 确定不了谁是谁非..  不确定因素太多.,.
所以奉劝大家,无论使用哪种牌子的电池和充电器,, 在充电过程中必须有人看守.
如果实在没办法,可以把充电器和电池放置在阻燃材料中. 以便事故损失降到最低..

想说这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网友:
锂聚就是这点麻烦,太娇嫩了........
锂铁不娇嫩,可又太重了.........

网友:
我来做花牌的托好了

用过不下十种锂电,光买电池花了大几千,虽然花牌算不上完美,但到目前为止,电池品质和小高的服务是我最满意的

网友:
看了这贴,感觉是好事啊!花牌火了,找事儿的也就多了,但我不觉得是坏事,谁是谁非大家自有公论。

就现在的电池、价格而言,谁敢保证不大肚子?但一旦我们手里的电池大肚子了应该怎么办?一味的去找商家、厂家的麻烦吗?是不是首先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确认一下没有问题再说。

花牌电池我一直在用,其中也有鼓涨的,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由其是第一次对锂聚性能的不了解,电池是我自己的原因搞大了(满电存放了近一
个月,后来再飞就大了),找到老高说明原因,二话没说给我换了,这一点我非常感激,打这以后就一直注意自己的使用习惯(充电4.19截止、放电不低于3.8存放3.85)。

其他品牌的电池我也都用过,TOP×、大白兔、飞飞乐、WING原厂都无一例外的有鼓涨现像,我做过对比测试就我个人感觉来讲,花牌对得起他的价格。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亲身经历,大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口诛笔伐者免

网友:
前些日子 朋友买了几块 说有两块充出来是相差很远····确实是

网友:
我也说几句

我前前后后 在老高那买了5块电池 头3块是白色的 用了30几个起落 都有点胀气 老高2话没说换了3块新的给我
后来我又买了2块黑色的 其中一块20几个起落胀气了 老高也换了新的给我
现在换给我的 和之前的黑皮电池也胀气了我没找老高换也不好意思换了 原因后来我明白 是过放了 飞完下来3.75的样子实际带负载的就过放了 呵呵 (我现在才明白)
花牌电池性能还是可以 就是容易胀气 (我朋友2块不知名的电池操了100个起落依然坚挺摸在手里梆硬的 )呵呵  我前三块白皮电池 都有70多个起落了 一样还可以飞简单3D
我身边的朋友都用过花的电池  也有一块自燃的 是什么原因就不清楚了
总体来说 花牌电池还是可以的 就是容易大肚子 一过放就必然大肚子 看来对锂电池用法不是很清楚
希望花牌电池越做越好  老高售后还是值得称赞的   买家卖家都相互理解体谅
说句良心话大肚子的电池谁都不喜欢 不要一味的找电池的原因 也要找自身使用是不是正确 你像亚拓的电池几次就可以大肚子但性能没得说 也没见谁像亚拓换   相互体谅吧
不说了 说多了 有托的嫌疑  (不过我朋友的2块电池20C2200 真的耐操  一顿乱操 100个起落了期间一样有过放,但一直没大肚子 就是重量重些)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网友:
买电子产品和人品有关

网友:
顶andy,大家都小心点使用,别太在意天上多飞那1、2分钟的,可别因小失大啊

安全第一啊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稍稍鼓气应该属于正常吧?楼上有位朋友说一直硬梆梆的电池,可能是外套了稍厚一点的热缩套的缘故,我手头原包装的电池快快微涨,加热缩套的都感觉不出来

网友:
过度的追求售后服务,只能是害人害己,会大大增加锂聚合物电池的销售成本,我本人不喜欢纠缠,所以干脆去买毫无售后服务的电芯组装。如果电池胀气就得换(估计属质量问题最多10%),不是每块加价100就是返产重新加工

网友:
花牌树大招风了…
老高一直是包打胎的,前提应建立在玩家的正常使用上。
但如何鉴定,我一直认为是个问题…

网友:
我用花牌,感觉很不错。

网友:
我已经改用A123电池了。

网友:
老高口碑不错啊,准备购买5S高性能电池两组,谁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现在电池的续航时间还是相当有限,容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牌我一听说2起着火的事故了、还有ace的电池也是,比较暴力不假,但是及其容易鼓肚子。我用的20c的,不过20冲放次数,也没过放过。就鼓了,很是让然恼火,我和朋友们买的10多组同型号的,已见鼓肚子数块。 还不如我 ...

刚开始玩机,买的花牌20C,飞机刚离地,就栽倒了地下,电池突然甩出后自燃了,联系厂家狡辩说是我的原因造成的-炸机  ,想想的确是自己炸机了,有责任(其实根本不是)
后来,我买了其他牌子的电池(都是好电池,这就不说了),练习3D炸机,炸的很惨烈,电池摔弯了,除了不能飞3D外,根本没有自燃的情况,想想原来的厂家在骗人哈,欺负刚入模的

网友:
这个又是花牌的托吧,几天不出来闹闹就心氧氧了...忘记了几天前电池才烧了啊.

网友:
呵呵,混了一年多,终于成了托!

引用 网友A:
花牌我一听说2起着火的事故了、还有ace的电池也是,比较暴力不假,但是及其容易鼓肚子。我用的20c的,不过20冲放次数,也没过放过。就鼓了,很是让然恼火,我和朋友们买的10多组同型号的,已见鼓肚子数块。 还不如我 ... [/quote
锂电池用着真的很烦 ,不过对花牌我是的确有特殊的感情!不为别的,就为别人的服务。说我是托就是托吧,毕竟嘴长在你的身上!
不过就事论事吧,别把你的祖宗带来!

网友:
早就不用花牌了,一群玩的模友买几个大肚几个,有几个都是新手练悬停莫名其妙的大肚了更不要说3D了,一群托撑起的所谓“好”电池

网友:
我的5块都大了

我的5块花的电池全部大肚子

网友:
我的电池大肚了好久了,大着肚开3D照飞了50来个起落,还没见得他们要退休

网友:
哈哈!再顶一下花牌和老高!说我是托也不反感哈!

我的花牌20C 2200maH (2007年白皮的)已经用了超过两年了,感觉还可以,和它同时买的AKE 20C 25C,DN 15C还有不知名的其他电池现在基本上都不行了,AKE最早爆肚牺牲,DN大肚了但是还勉强可以工作。

由于本人飞行时间得不到保证,所以经常会出现周五把电池充饱但是周末不能飞的情况(一放就是一两周),还有我经常把飞机给我的新手模友飞,他们有时飞到电调保护飞机掉下来才肯罢手(不是自己的电池哈不心疼!)。

由于以上两个恶习,所以我手头的电池现在性能明显有些下降,但是从下降的快慢来看,花牌20C 2200maH (2007年白皮的)的确实还可以,外形都被摔皱了但是还没大肚,C数下降但是容量似乎下降不多。
一句话:花牌电池还不错,至少对得起价格!(唯一不满的是花牌稍微重了点!大概几克的样子)

我手头坏的电池也算不少呢,但是我自认是自己使用习惯不好导致电池寿命短,我应该没有公开找AKE或DN开骂吧!
玩模型,追求的是心态,高兴就好,没有必要闹得不开心,否则就不要玩模型了。

另外给新手兄弟门的建议: 一次买电池不要太多,不管是那个品牌,一般两块即可,手上有七八块好几个品牌使用对比后你再大量买你认为最好的电池。电池的性能确实差异很大,有的电池暴但是短命,有的电池长寿但是似乎不“狂野”,仅仅看厂家的介绍,那就等着看麻烦吧!

可能有人说我最近又在说V-POWER电池的好话,那是当然的:西安本地电池,新买的暴力型电池,我当然喜欢。这并不代表我对花牌有不好感觉哈!(花牌稍微重了点!)

网友:
现在用XX牌电池 每次放电到3.0V 偶尔2.85V  从不大肚子 呵呵

网友:
花牌确实容易大肚,我和朋友的几节花牌飞不了多少个起落全大肚了,但大肚得不是很严重,飞完后有一点涨,充满电后又消了许多,而且放电能力没见明显下降,我的两组花牌从去年用到现在,断断续续飞了几十个起落,仍可飞航线六七分钟,至今依然大着肚子服役中~

网友:
我以前在老高那里买了那种白色包装的电池,飞了50多个起落,都没起包过,老高服务很好的

网友:
我买了2快 换了一块 没换的那个白皮的 已经一端膨胀硬化 可能和硬着陆有关 受了内伤 哈哈

网友:
刚买了花牌电池 还没用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胀气 还能用马

网友:
我也赞老高,电池不错,RP更不错

网友(2009-08-12):
我买了一个电量报警,坏了一个电池

网友B:
俺去年买了三只2200MAH15C的花牌电池,其中1号电用了200次,2号用了180多次,3号用了170多次。还行。飞航线还能飞6分钟。只是100次以后,飞了下来略有一点鼓。

网友:
我有2个花牌一直很强劲,飞了150次以后就懒划正字记次数了现在至少180次以上了吧,航线炭桨9分钟下来11v.很爽啊。

网友:
看来不大肚子的电池品牌太少了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很脆弱的,A123就不会那么脆弱。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去年买了三只2200MAH15C的花牌电池,其中1号电用了200次,2号用了180多次,3号用了170多次。还行。飞航线还能飞6分钟。只是100次以后,飞了下来略有一点鼓。
na
那以后得都标称一号电池

网友:
国产就是这样 出名了就开始偷工减料了

网友:
挺花牌。我有一块15c因为充满电放了一个星期左右,导致大肚子,最后还漏液。另外有两块20c的电池在我的小心保护下,一直没有发生问题。建议说电池有问题的朋友先做自我检讨,看看电显之类的装备用了没有,看看有没有过充过放,有没有长期放在温度过高的环境,摔过等等。锂电池是很重要的资源,飞起来爽不爽就靠它了,一定要好好保护!

       顺便说一下:我把大肚子的花牌15c拆开,发现手工不错。比起我之前买的一个杂牌子的手工好多了!

网友:
故事是这样的

公元20009年,A123以绝对的高性能、不怕过冲,不怕高温、高循环次数等独特的绝招,赢得这场 铁锂和 锂聚合物大战。一统电动力河山

网友(2012-08-01):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电池胀气之后,很难辨别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人为损坏,商家都是自保的,消费者只能吃哑巴亏,应为你根本就说不清楚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我买你的电池胀气了,你怎么辨别到底是我过放还是你货有问题呢,就用万用表测一下,低于3.7就过放了,为什么就不能是电池本身的原因导致电压下跌,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过放了,冲到3.8再发给你,是不是就能说明是电池的问题而不是我过放了?你就得换新的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买你的电池胀气了,你怎么辨别到底是我过放还是你货有问题呢,就用万用表测一下,低于3.7就过放了,为什么就不能是电池本身的原因导致电压下跌,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过放了,冲到3.8再发给你,是不是就能说明是 ...

过放后电芯内阻会有上升,虽然不能完全靠这个来判断,但是也可以作为鉴别的一个方法
有时候胀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确很难判断,那只能大家凭良心做事了,同一批的电池,大部分人用着都没事,少部分人总是胀气,那就要找找自己的原因了

网友E:
木有工厂,木有办法控制上游环节

这个问题不解决,而只是贴个牌子的话,花牌不可能解决批次质量不稳定,时好时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不解决,而只是贴个牌子的话,花牌不可能解决批次质量不稳定,时好时坏的问题

我想不管植物牌、动物牌,还有sinohawk你们的什么EDGE刀锋牌,都暂时没这个实力去建什么电芯生产线吧,别说你们,就连营销做的不错的A牌也仅仅是个贸易商
所以贴牌不是问题的关键,根本之道就在于贴牌贸易商是不是舍得下本钱去采购A品电芯,还是拿个B品,甚至C品的电芯在淘宝上低价销售。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道理永远不变,性价比不应该光看价格

网友:
花牌真的这么容易大肚子吗?没有感觉到,周边的几个朋友都在用,都说不错。

2条6s 3300飞500,4条6s 5200 飞700,怎么也各飞了30个起落了,没有大肚子的迹象。其中两条5200的飞700飞了15分钟,电调保护落下来了,不过也没有大肚子,好险。

反而是2条Nano鼓了一点,但就那一点点,也不影响使用。

又买了两条5200的,换了10awg的线,太粗了,有必要吗?

网友:
标题

我也来当下托吧。家里的花牌电池加起来超万元了,使用正常。飞固定翼,遭遇撞击、水泡等多种情况,会坏吗?会的,但有2块变形严重的和两块掉水里的仍然正常使用。只能说,物有所值。花牌好在质量稳定,不良率低,还有就是老高那服务态度,值得赞赏。记得有一次因炸鸡一块新电池外形没变化,但有两片电压为零了,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联系老高,没想老高一看我发过去的图片就答应更换了。我不知道那电池老高收回去能怎么处理,当时确实挺感动的,我还说要帮他宣传宣传,被他回绝了,今天看到这贴,不吐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