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C数和存放的时间的关系~

楼主(2009-06-27):
都知道锂电不能冲满长时间存放,那么25C和15C的锂电充满后不用的最长存放时间分别是多少呢? 我听说15C可以放1星期,25C只能2天,不知对否,请指点~

网友:
有依据吗?

网友:
锂电为啥不能充满长时间存放?

我手机电池充满放一年后再接着用的都有

25C 只能放 2 天,那卖电池的都不要干了,这东西又不是鲜鱼

网友:
还是看电池质量 我YT的25C放了一周都没事 还有我手机用的是锂聚合物电池 nokia原厂的 运行速度感觉稍微快了点,也是铁壳子包着的。

网友:
不可能这么滥的,
是和电池质量相关。

网友A:
手机电池不是锂聚(LiPo),而是锂离子(Lion)。这两种电池的特性极为不同。

Lion存放应该充满电。但是LiPo充满电存放是致命的。LiPo应该放到一半的电量存放,我一般放到3.7v,不过很多电池买到的时候好像是3.8,我买的YT的电池甚至是3.9v。但是不管怎么说,充到4.2然后存放绝对是自寻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不是锂聚(LiPo),而是锂离子(Lion)。这两种电池的特性极为不同。

Lion存放应该充满电。但是LiPo充满电存放是致命的。LiPo应该放到一半的电量存放,我一般放到3.7v,不过很多电池买到的时候好像是3. ...

现在手机电池,MP3用 Lip 的多了去了,蓝牙耳机之类更是清一色的 Lip ,满电保存的不是一两位吧,也没见哪来致命

网友:
别再妖魔化锂聚合物电池了
是不是要到场地后边充边玩才安全?
动态情况下别低于3.3V,普通精度下充电别高于4.2V(最高4.25V),充放电工作温度别太高就是了

网友:
在电池电压保持在4.2V(完全充满)时提高电池温度会造成最严重的永久性容量损耗,电池应该以40%的充电程度(3.6V)保存在40°F(冰箱温度)下。
永久性容量损耗,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指的是通过充电无法恢复的永久性损耗。永久性容量损耗主要与完全充放电周期的次数、电池电压和温度有关。电池保持在4.2V电压即100%充电程度(锂离子磷酸盐电池完全充电电压为3.6V)下的时间越长,出现容量损耗的速度越快。这一点无论对于正在充电的电池还是处于完全充电状态电压接近4.2V的电池而言都是毋庸置疑的。总是保持锂离子电池为完全充电的状态会缩短其寿命。在电池制成以后,缩短电池寿命的化学变化就开始发生了,高浮动电压和高温会加速这些化学变化。永久性容量损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过遵守电池充电、放电或者保存过程的好习惯可以将永久性容量损耗维持在最低水平。采用部分放电周期能够大大延长电池寿命,充电时不要充到100%的容量也可以进一步延长电池的寿命。

网友:
锂电是娇嫩,不过不必太敏感太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