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ING-B6 V8和IMAX B6选哪个?

楼主(2009-06-27):
飞500电动,A123和锂电都可能用到,现在想买个充电器

之前有前辈建议UNA6,这款就不用说了,的确是合适的,但相对价格配齐大概要500多,有点吃不消

看来B6的这两款都不错,好像都是可以充A123,而且后者好像还是任何充电电池都可以冲淡,感觉可充电电池还比UNA6多得多

现在FLYING-B6 V8和IMAX B6不知道选哪个好,价格差不多,配起来都大概是300不到,

发个帖子请用过的或者了解到朋友帮忙说说理由以便选购

本人主要飞500电直,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gta6

上将同志,给个理由啊,另外价格最好别超过300哦

楼主:
郁闷,没人回复啊,在等待帮

网友B:
我用的B6。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B6。感觉还行。

IMAX B6吗?你主要是飞什么,用的是什么电池,这个充电器是不是真的几乎什么电池都可以充啊?

网友C:
可以买BC6

价格260    可以冲123  精度 做工好于B6

我就是用的BC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260    可以冲123  精度 做工好于B6

我就是用的BC6

123和大部分锂电都能充吗?260这个价格是包含转接线和电源的么?

楼主:
倒塌,得不到答复

网友:
我也在选择,,,唉,,看起来这位楼主也是福建的朋友呀!

楼主:
我是福建的,呵呵LS的是广州的?

网友:
你要充A123就买A6,我就是为了充A123才把B6卖了的,,用A6充绝对平衡~~

网友:
260 不包括电源

其他的都有

网友(2009-09-01):
同样在选择这个问题
希望得到XX

网友:
如果是用A123还是A6的好。我的ImaxB8(比ImaxB6高一个级)是根本无法平衡的把A123充满的。如果用大电流冲(>2A)就会把某节电池冲到4点多伏,而且其他电池还是3.45伏。如果用小电流冲(<0.8A), 就可保证最高电压的那节不回超过3.6v,但其他电池永远也冲不到3.6(只能保持在3.45左右)。虽然即便这样,ImaxB8也可冲入90%以上的电量,但如果用大电流冲,一不小心就冲到4点多伏,这样不是太好吧?我不是完美主义者,所有还能接受,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请选择真正的独立平衡冲吧。

网友:
FLYING-B6,这个要慎重

网友:
冲电器是 一次性投资  还直接关系到电池的 寿命 安全 和 充电效率 又不是消耗 品  不排除 有性能价格比高的产品 但是 2百多的 b6 之流 的选择还是要慎重(出来这么久啦 为啥没成为经典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 东西折腾来折腾去 花钱费力 坏啦 电池 得不偿失   就是都飞500啦 就是相差块电池钱  我建议还有用 an6 可靠 精度好   一句话 “不差钱”  咬咬牙 就过去啦 呵呵

网友:
如果a6嫌贵的话,imaxb6还是不错的,精度也可以,我用过,如果时间长了觉得精度不够的话,可以diy,我就是这样,一个曾被我抛弃的b6起死回生了,精度不低于0.01V

网友:
A6也要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