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沈加工的横轴垫圈比原厂的厚很多,应该怎么装?

楼主(2009-06-27):
用原厂横轴螺丝固定后,桨夹的框量远比用原厂垫圈大很多,不打紧吗?还是有什么安装方法的?

可以拉出来这么多

左边是老沈的,右边是原厂的

网友:
我也早发现了,不过好像实际飞没什么影响,大浆夹可以拉出来的距离就是那个横轴垫圈的厚度。

网友:
较厚的垫圈会提高主旋翼操控反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用不同厚度的垫圈。

网友:
没问题的 大桨转起来会把桨夹甩直的 放心用吧

网友:
V 2的T头哪里有卖的??

网友:
一样使用。

网友:
但感覺上可以拉出越多~會更容易產生虛位~

网友A:
是厚了很多~感觉调起来没有以前的顺。容易做成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厚了很多~感觉调起来没有以前的顺。容易做成双桨

我的装上厚垫圈后,就产生了双桨....

网友:
大家注意一个误区,双桨和垫圈的厚薄没有任何的关系。

为什么说换了新的厚垫圈,反而出现了双桨呢,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原来的垫圈有变形了,而根据变形后的垫圈调整后随然没有了双桨,但是用眼睛就可以看出两支桨有明显的不同角度。更主要的是垫圈变形后即使调整没有双桨了,但是飞机还是会有较大的振动!

所以更换新的垫圈后反而出现了双桨,这时的双桨才是真正需要去除的。

网友:
如楼主第一张图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两支大桨夹是成一条直线的,非常的良好,而无论是厚还是薄的垫圈变形后,两支大桨夹是不成一条直线的,请仔细观察!

如果你在更换了横轴螺丝后发现两只大桨夹不在一条直线上,其原因就是由于已经变形的横轴垫圈造成的,哪怕只有一点点!都必须要更换横轴垫圈!
这个问题与垫圈的厚度没有任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去除了双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会造成新的不平衡,最主要的震动不会被去除。

网友:
那里有卖的啊,要买呢

网友:
找淘宝掌柜:坏了找我。

网友:
找淘宝掌柜:找我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