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我的是一架固朗450S直机,原装6通遥控,会在飞行是间歇性失控,(如,油门会2秒钟时间内收不回来,或其它舵面突然没了响应,一会又正常)现在换了天9 +PCM接受机后,还是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先估计是
电池
的原因,今天上午在接受机上外加了独立电源,还是不行,急了,难道会跟电调或
电机
有关,不知各位模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谢了!!

网友A:
看看控有没问题 频率条看看有没插紧 天线有没拧紧

网友B:
之前确实有听说天地飞的遥控会短暂失控等现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如LS所说是因为连接高频的插针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要注意检查。

楼主:
都检查过了,没问题。飞机场就在附进(约5KM),我在的位置刚好在飞机降落的航线下,会不会跟飞机有关?

网友C:
我估计应该是电调或者控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排除,,,是电调 ,,,谢谢了,,,,,
但这个电调还能用吗?飞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