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悬停电流多大?

楼主(2009-06-27):
新手想入手山寨450,练悬停。手上有30A电调,想请问各位前辈,450悬停电流有多少,30A电调够不够,我看好象标配都是40A的。另外1300mah15C电池能用吗?

网友:
看你怎么配置、怎么调,一般8~15A.

网友:
高转速小螺距比低转速大螺距电流大~~~

网友:
有点吃紧,尽量换40A的

网友A:
只是悬停和航线,30A的电调足够了,当然,前提是电调质量要过关,能达到标称的30A。1300mah15C当然也能用,但有点勉强,可能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网友:
LS有理,1300MAH的电池加30A电调不会有爆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悬停和航线,30A的电调足够了,当然,前提是电调质量要过关,能达到标称的30A。1300mah15C当然也能用,但有点勉强,可能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悬停一般10-12A。但是做任何动作都需要一定的功率储备。所以20A是最低要求。1300mAh 15C最大持续放电19.5A,如果没有虚标,刚好够。

网友:
不太够啊,都没有余量,玩起来很不爽

网友:
我测量过在2280转速下面,螺距5.5左右电流时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