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

楼主(2009-06-27):
今天不小心把004的电池插反了(自己做的头),插上后尾电机开始转,然后觉得电池发热,才发现不对头,马上拔电池,4合一好像有点味道,还有点烟!!
之后反过来接又试了试,都是好的,但没拉距离,不知是哪里烧了?4合一拆开好像也没看见哪里有烧糊的痕迹

网友:
那要小心点好哦,不然炸机麻烦了@

楼主:
黑人大哥,帮帮我啊!

刚才搜了一下,有一个和我范一样的错误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CF%D2%BB%2B%B7%B4
但我的没他这么严重,拆开后,板子上也没有烧的痕迹,不知轻微冒烟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前辈赐教!在下多谢了!

楼主:
是啊!虽然之后正确插电后,舵机,主电机,尾电机都正常,但还是不敢用啊!毕竟四合一冒烟了啊 !

楼主:
二楼的大哥知道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不小心把004的电池插反了(自己做的头),插上后尾电机开始转,然后觉得电池发热,才发现不对头,马上拔电池,4合一好像有点味道,还有点烟!!
之后反过来接又试了试,都是好的,但没拉距离,不知是哪里烧了? ...

电源反接,以下三种元件铁定OVER了!
分别是:1、5v稳压IC CX1117-5.0  两片(0.5元X2=1.00元);
                2、马达驱动管 irf7413      三片(1.3元X3=3.90元);
                3、续流二极管 SS24        两只(0.8元X2=1.60元);
将这三种元件换了后,就能恢复正常……

网友:
估计你的接受板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