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257在GY401上吱吱响

楼主(2009-06-27):
接上电后,只要401稍有一点点震动,S9257就吱响得厉害,另外,手拿起GY401,发现S9257抖动很明显。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当?怎么调?

我的控是DSX7,知道的请指教一下吧!

网友:
正常的。抖动是应该陀螺在工作不停的修正。切到非锁尾就不会快速抖动了。

网友A:
啊~~~~恭喜LZ啊,你买到了正宗的GY401和高精度数码舵机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恭喜LZ啊,你买到了正宗的GY401和高精度数码舵机9257

貌似还有山寨GY401和低精度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