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变频问题

楼主(2009-06-27):
 西门子6se3013-4ba00 变频 开机只显示00.0 ,按下p键  显示p910  然后按动上下,可显示p922 p111等,哪位帮帮忙解释 指导下啊,网上也没找到说明书!

楼主:
鼓捣半天,现在开机显示000.0了  晕哦,原来用在自动控制的,使用的是数据控制模式。

网友:
不知,帮楼主顶贴

网友:
电子小精灵有这个说明书你找找他

网友:
我有说明书,不知道怎么放在网上

你的邮箱?我给你发

网友:
这个变频器是简化板的,要外接线路才能控制

楼主:
你好,我邮箱xwdwy@163.com 谢谢了

网友:
说明书邮件已发给你请查收.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还是好人多啊

网友:
看了lz的 控制板和我的一样啊 主电路板 不知到是不是一样
感觉 就是 1.5千瓦的接到220v上的样子 哈哈
lz 能给个清晰的图片吗  谢谢

楼主:
谢谢小精灵  回头我上几个清晰的裸体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小精灵  回头我上几个清晰的裸体图

能帮忙看看 你的变频器的电容 容量吗
我现在想一个问题 三项时 滤波电容的充电 单位时间内冲3次 而接单项的话 单位时间内就冲一次点
要是这样 那三项改单项那 电容是不是要增大 不然在负载加大时 会因为 充电不够而出现 电容电压过低 而使变频器欠压保护啊
西门子的变频器是由450uf的电容串联的 是不是应该 改成并联的

楼主:
我的记得是4个 220u的,明天就知道了

网友:
要是能知道你的变频器的电容的连接方式就好的

楼主:
我明天才有时间,到时候一定把他脱光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