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50KV 30A 11T VS 13T

楼主(2009-06-27):
    小弟3350KV无刷+30A电调+11.1V 20C+ 11T 齿(闪客 V2 PE套装) 已经开始练习四面悬停了,但感觉尾巴有点飘,陀螺(GA410)减震和尾中立点都试了还是有温飘,后来论坛上看见有人说是悬停转速不够,小弟控是T6C无油门曲线调节,所以想改13T齿增加转速,今天试了下13T齿轮根本就带不动JJ,启动很费力,然后电调就自动保护停机,根本就飞不起来,电机和电调很烫手,无奈换回11T,飞行又正常了。
    小弟想问3350KV电机是不是不能配13T齿,12T齿呢?  13T启动不了肯定是电机带不动,是电机有问题还是电调还是电池C数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电调不够功率造成,换大安数的电调试试吧

网友:
我的GL450C曾经用过好盈25A电调配13T齿轮飞悬停和简单航线,很正常。检查你的飞机齿轮转动是否畅顺,换个电调试一下,再不行把电机也换了。

网友:
调高油门曲线

楼主:
我T6C控不能调油门曲线,到底是电调功率不足还是齿轮不够顺畅啊?怎么样才算顺畅能?

网友:
看看齿轮是不是和大齿盘太紧了

网友:
ms电机不行。kv值又不高都带不动。

楼主:
是不是换一个KV值高点的就可以了?  2218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