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悬停遇到问题求教

楼主(2009-06-27):
本人玩电直将近四年,目前水平仍停留在对尾悬停 怕是坛子里进步最慢的了
我练悬停时遇到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的正对面是堵墙,飞机在我和墙之间悬停。问题就是:飞机悬在半空,我却很难判断飞机离墙是近是远。有时候我以为飞机离墙还有一段距离,可事实上大桨都快擦到墙了。
这搞的我很郁闷,不知各位是否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换个地方练啊,总不能老在这吧,

网友B:
到开阔的地方去练。

网友C:
飞多高啊,太高不好判断的。
1.5米左右好判断些。

网友D:
不会吧,四年了。还对尾呀。

网友E:
加倒车雷达。

网友F:
可能是楼主的立体视觉功能有缺陷吧?立体视觉有缺陷的话是比较难判断物体的远近......

网友G:
最好换到开阔地带练习。
若实在要着这种条件练习,建议试着降低悬停高度,离地大约半米到一米即可,你的视线从上往下看,便于判别JJ与墙的距离。
另外,精神要放松,不要眼睛只盯着机体看,可以适当转移视线,观察旋翼的情况。在开阔、无人地带练习,容易放松。

楼主:
貌似是我难以判断物体远近,即使到开阔地我也不懂飞机是远是近啊
在G3模拟器上也是,原以为离墙有段距离的,没想到居然已经贴墙
我平时练不敢飞高的,大概1M左右

网友H:
还是不要玩了

网友I:
 LZ不能喝MM在一起

网友J:
世界上有一种常见但又不被人发觉的病——立体盲。
立体盲也就是指立体视觉缺欠。人的立体感是这样建立的:双眼同时注视某物体,双眼视线交叉于一点,叫注视点,从注视点反射回到视网膜上的光点是对应的,这两点将信号转入大脑视中枢合成一个物体完整的像。不但看清了这一点,而且这一点与周围物体间的距离、深度、凸凹等等都能辨别出来,这样成的像就是立体的像,这种视觉也叫立体视觉。
一般人的立体视觉在6岁以前就发育完善了,如果这期间患有某些疾病就会影响立体视觉的形成,导致立体盲。像双眼屈光不同,黄斑异位,视觉剥夺等等都会造成立体盲。如果双眼一个远视,一个近视,这样双眼就不能同时工作,看远用远视,看近用近视,不能双眼看同一物体,即双眼单视就无法形成立体视觉。两眼中有一只眼外斜严重,两眼黄斑位置不对称,或者先天性黄斑异位。双眼视线不能交叉于一点,也不能形成立体视觉。婴幼儿先天性或因病双眼或单眼不能视物,则自然也无法双眼同时注视一点,自然也不能形成立体视觉,所以一旦发现6岁以前的婴幼儿立体视觉缺乏,一定要及时查找原因,及时纠正,否则,到6岁以后,发育定型,形成永久性立体盲,那就会遗憾终生了。
立体盲:此病患者对立体视觉衰弱,远近高低不能辨别,更有甚者竟将大河当蓝天,立体盲比夜盲、色盲的危害更大,主要是由于看电视时间太长而导致,在欧洲一些国家中发病率高达1.8%。

网友K:
其实人的立体视觉景深是非常有限的(一些肉食动物,特别是鹰,在这方面则很强)。
真正飞直机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是依靠双眼视觉去测距的,因为在十几米开外已经没有什么立体感了,这时候判断远近靠的是视觉上飞机的大小和经验。记得曾经有这方面的视觉魔术,靠改变参照物来愚弄人大脑的视觉判断。
在模拟器里面没有双眼视觉,为什么很多人仍然能自如的飞行呢?就是因为有背景参照物。我们对飞机的尺寸和飞行速度是有经验的。如果看到的飞机图像较小,移动较慢的话,我们就知道它离我们比较远,反之则知道较近。而这个经验是需要去时间去培养的。特别是,飞行的时候脑子里要实时的有一个飞机姿态的模拟,知道飞机载往哪里运动,速度多少。
楼主还是应该多练练模拟器。

网友L:
不是会是墙壁和飞机颜色相同把

网友M:
建议LZ先在小空间里尝试飞行和培养感觉! 再逐渐扩大空间! 再增大...! 如果立体感觉还是不能突破的话! .......

网友N:
没那么夸张吧?!! 去找个空旷点的地方飞 对你的信心就很大帮助。我们这里机场就是飞场 爽得很

网友O:
 是哦,去个开阔地飞嘛,干什么非要对着个墙,,,,

网友G:
还是心理问题。
我一个朋友单眼残疾仍能开车。相信你正常步行不会撞墙吧?如果真是走路都撞墙的话,就放弃吧。
建议:一定要以平常心去飞,只要不伤到人,即使炸机也不就是损失点米和(脸)面吗?开始时,飞的低些,眼睛从一个相对高的位置观察飞机,便于判别飞机与其他物体间的距离。

网友P:
6楼说得好啊,装个雷达!

网友:
4年还是悬停?

我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人的立体视觉景深是非常有限的(一些肉食动物,特别是鹰,在这方面则很强)。

真正飞直机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是依靠双眼视觉去测距的,因为在十几米开外已经没有什么立体感了,这时候判断远近靠的是视觉上飞 ...

嗯,说得不错,平常咱们玩模拟器也能飞得好好的,说明立体视觉这东东也非绝对的必要条件。楼主只需继续努力练习就行了~

网友:
换个地方嘛

网友:
还是熟练的问题吧。感觉就像泊车时一样

网友:
您就不能不在墙壁上玩?

网友:
换个没墙壁的地方玩啊

网友:
多练吧没其它的路

网友:
找个空地玩吧

网友:
多练模拟器哦要的

网友:
南宁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可以找人带带你,这样进步快些

网友:
在大奖的翼尖上贴一个有颜色的标志(或者画也可以),黑色的大奖转起来确实看不见

楼主:
从二楼一路看下来,启发很多,感谢各位的建议,看来我还是练习不够。

我学生一个,没钱没时间,电直买来基本上周末飞飞,又不敢炸,所以除了练会对尾,一直没进步

现在放暑假了,我决定每天练模拟器,一个月内练会四面悬停和航线!请大家监督。练成后上飞行视频!

网友:
应该是个人的视觉问题

网友:
呵呵,多练习,多炸机

网友:
人家只是来请教一下
大家都说他的眼睛上去了
那个汗啊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一个平衡仪,那就可以了

网友:
有什么好奇怪的 人家是4年里断断续续玩不行么~

我教你一招:你给飞机换一个与尾管颜色相差很大的头罩,然后你把尾垂贴成尾管的颜色,你再去飞那个墙。我担保你的症状完全消失。

至于为什么,你试了回来再谢我~

我飞了快有6年了,一直飞到现在,和你症状类似的朋友我碰到过无数。

网友:
楼主是南宁的,来和我一起飞吧。2429253庞。

网友Q(2013-01-20):
太可怕了

网友R:
去开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