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磨车了美乐迪28CC

楼主(2009-06-27):
需要十个小时啊~~哈哈,磨了半箱油,里面的重锤竟然掉了,真是的~~~怎么玩意啊~~~
明天上午继续~~另外想问下,通气用的那个管就不堵了吗?飞的时候不会漏油吧~~~完了还把里面的铝管给弄断了,这质量真是不敢恭维啊,就等着磨好了飞了

网友A:
油箱内管一定不能用甲崞管,通气管一定要开放的MKD爽

楼主:
哦,什么是MKD啊?

网友B:
楼主还要普及一下汽油机的基础知识啊。有很多汽油飞机装机图文并茂的贴子,应该好好看看,会有很大益处的。另外汽油机电子部分也跟甲醇机有很大的不同的!
提醒一下:只要当时上到位了的如果重锤还能脱掉的话肯定是甲醇油管,赶紧换!!
汽油机重量一般都比甲醇机大,空中熄火一是损失大,再说危险性也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