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我入魔一个月买的东西

楼主(2009-06-27):
今天淘宝上买到非常实用的微型电磨电钻,配合小台钳用起来爽啊,还有一把纯钢刻刀和一套镊子
ESKY005
猎鹰2号,我的第一台玩具机
机机西装
一堆配件啊

工具

工具

网友:
花费才刚刚开始··会成指数增长··

网友A:
LZ小心哦!    解药难找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小心哦!    解药难找哦 !

网友:
一边GHOST系统一边晒机机……

楼主:
LS好眼力,不过那个不是我,是在帮同事的电脑做GHOST恢复系统,入魔容易退魔难啊.现在搞了些工具就是想自己加工下零件,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交流

楼主:
最好不要用通用GHOST版本装,自己先手动装好系统驱动软件,再做个GHOST备份,这样以后直接恢复就行了,这样的系统就稳定多了

网友:
都一样啊。

最怕炸机了,一炸就得买配件,3天2头这样的。

网友:
说实话,那个电钻一点都不好用,功率太小,而且转起来不共轴。建议大家不要买。

楼主:
晕倒,我又不是叫你们买,东西要自己够用就行了,还有使用方法,又不要磨大的东西嘛,够用就好

网友:
不是成指数增长,是成N的N次方增长

网友B:
希望我没看错,楼主你的005的接收机天线怎么绕到尾管上呢?尾管中间是尾电机的线,这样尾电机旋转起来会对信号产生严重干扰的,容易失控哦,呵呵!

网友:
不瞒你说,都是些垃圾

网友:
楼主已经上了不归路了...............

网友:
还好,LZ比我买的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我没看错,楼主你的005的接收机天线怎么绕到尾管上呢?尾管中间是尾电机的线,这样尾电机旋转起来会对信号产生严重干扰的,容易失控哦,呵呵!

其实是你看错了,天线是绕在脚架上面的,尾管上的是尾电机的电源线,有点长了才绕上面的

网友:
看来是没人带你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