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漂移抑制,单说平衡性能,FMA红外平衡仪和helicommende平衡仪谁强?

楼主(2009-06-27):
不谈漂移抑制,单说平衡性能,FMA红外平衡仪和helicommende平衡仪谁强?

网友:
好像helicommand高空不能完全放开手。

网友:
helicommende的姿态采样是用角速度传感器,几乎不受环境影响。FMA是靠探测环境红外线来做姿态采样的。所以很明显后者的局限性要大于前者。至于放手,2个都可以放手,不过高空放手都没有漂移抑制。

网友:
顺便问一下

顺便问一下,谁家有AP-2000i平衡仪的完整版中文说明书。可以提供给小弟的话,请发送到341881553@qq.com,若是有偿提供的话,请PM报价。感谢!!

网友A:
我都用过,AP2000I 红外线好,helicommende是垃圾。

网友:
楼上同学,我也在用AP2000I,但是没有说明书一直没有玩清楚。你用了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过,AP2000I 红外线好,helicommende是垃圾。

能具体说一下两者的差别吗?

网友:
能具体点 谈吗 我现在 正准备出手买 呢

网友:
主要差别是使用环境,如果飞场条件好就选红外的,周围有障碍物就选HeliCommand。平衡功能都还行

网友(2009-08-06):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过,AP2000I 红外线好,helicommende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过,AP2000I 红外线好,helicommende是垃圾。

helicommende没用吗?

网友B:
FSC8 好,除了没有摄像头功能外,各项都比helicommende强,而且FSC8可以飞很高很高,
可以飞处我们的视线,不用担心它,而helicommende就不行了,尤其是不能飞太高,否则就
没有平衡效果了。

网友:
要看情况,FMA现在出二代了,比AP2000I好;
50米以上还是FMA稳定,20米以下德国的helicommende好。

网友:
不知KDS的如何,性价比高啊,可惜不单卖~

网友:
KDS 看录像 到处乱飘  诶呀 一个字 。。。。

网友C:
听说FMA的红外平衡仪出了2代了,叫什么“摇摆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SC8 好,除了没有摄像头功能外,各项都比helicommende强,而且FSC8可以飞很高很高,
可以飞处我们的视线,不用担心它,而helicommende就不行了,尤其是不能飞太高,否则就
没有平衡效果了。

?HC的平衡和高度有什么关系?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FMA的红外平衡仪出了2代了,叫什么“摇摆乐”啊

买遥控技术第7期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遥控技术第7期了吧。呵呵

呵呵,你也买了吧

网友:
试试用FMA的红外平衡仪“摇摆乐”

网友:
明明叫控摆乐

网友(2009-09-07):
新手刚玩电直,AP2000I装在固朗上不错,练悬停没摔,刚买了个GYROBOT 900装亚拓450PRO上,锁不住尾,还在研究中.......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平衡仪,很想看到更加权威的测试。

网友:
目前在用AP2000i  高空有绝对的优势,但在低空不同的环境下都要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三轴原理的平衡仪低空可以高空不可以,因为原理上三轴的精度不会随高度的改变而改变——高度影响的是CCD防飘功能——当然我一直的观点也是认为CCD是由于三轴原理上的缺--陷而不得不加上去的。
当然理解红外的在高空有绝对优势,因为有绝对的参照。
而三轴由于是相对的参照,所以差点可以理解,但如果说高空无效,那低空也应该无效。

我入了固郎的平衡仪,但机子还在配置中,还没实际使用过,到时用过后也会总结发帖。(也做好了改用红外的思想准备)

(缺——陷两个字连起来居然也是非法的,中guo的文字狱看来还会永远存在下去)

网友:
而且按我的理解,高空上飘一飘无所谓,关键是不翻就行了

网友:
肯定是三轴陀螺的好了,又不受环境影响。

网友:
红外易受天气、光线、温度、环境等影响,水面飞行易受干扰,只要能在关键时刻救机就行,想不飘还得上GPS~

网友:
红外的在高空用什么做参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