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的电池是如何绑到电池架上去的?

楼主(2009-06-28):
我的450SE V2马上就组装好了,只是
电池
不知道怎样固定在电池板上?
似乎很弱的问题。。。但我的电池总是滑下去,那个魔术带也绑不住电池啊。。。
请老手们指教一下啦!

网友A:
用超强力背胶魔术贴

网友B:
到超市购买邦扎家用电器电线用的粘贴带

网友C:
淘宝上有卖长的魔术带,直接点魔术带搜索,会出来很多。比模型店卖的还便宜

网友D:
连粘带绑

网友E:
如果是全新飞机自己拆封的,配件包里有一对带背胶的魔术粘,就是专门贴电池和电池座的
如果要多只能另外购买,找大白兔问问,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efaafbd7fcb5d0.htm
国产的带背胶的魔术粘很多质量都不够好,要多挑选和对比一下

网友F:
LS正解 3M的质量可以

网友G:
应该没有问题,我的粘的很稳

网友H:
双面自粘胶带啊

网友I:
对 鸡鸡自带一块的 要多快电池 只能买了

网友J:
连粘带捆

网友K:
魔术贴
还有皮筋
不建议用YT的魔术扎带,不耐用。还是皮筋来的实在,5毛钱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