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如何进入非锁尾状态?

楼主(2009-06-28):
请问如何把GY401切换到非锁尾状态?我的控是DSX7,不太会用。
有时把Gyro Sense(
陀螺仪
感度)调到40以下,GY401的灯就灭了,似乎这时就进入了非锁尾模式;但感度调到40以下灯也不灭,S9257还是在吱吱地响。非常费解。
请问究竟怎样把GY401切换到非锁尾模式?
谢谢!

网友A:
遥控器的感度调节并不控制陀螺仪模式。你可以选择一个空闲通道,将陀螺仪模式控制线接到接收机对应通道上,改变该通道数值即可控制陀螺仪模式。

网友B:
我是用401的 我怎么没明白ls兄弟的意思呢?调感度50%以下红灯灭就是进入非锁尾模式了这是说明书上写的,不对的话试飞一下也能感觉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