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把电池撞坏了

楼主(2009-06-28):
重着陆好像把电池撞坏了

今天风比较大,动作失准,结果对头的时候把飞机插在地上了,什么毛病都没看出来,就接着飞。

可是充电的时候显示6s中的一个s电压是0,拆开看接线都很好,是不是电池就此摔坏了。

而且拆的时候感觉锂电池其实不是一块固体,而是金属皮包裹的一块半固体,请问我的电池还有救么?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的里面包着的是一层层白色的纸状物,建议你注意一下拆那块没电压的电池时检查是不是有破损的地方和是不是闻到很大锂的味道,那就说明一定是哪儿破了,真是那样的话赶紧拆下来扔掉吧对人体有害的(摸完它要好好洗手哦!)

网友:
好像是的

网友:
单节0V 一般伴随有气胀,没有气涨的话,可以检测一下平衡充的接头,看有没有断掉,要说还无法确定的话,请测量一下T头的电压,如果有22V就确定是平衡插头单节断路了

网友:
LS有理一般你这样的情况是不太会坏电池的

网友:
拆卸电池要小心呀

楼主:
我的单节好像确实是0v,因为现在6s的电池只有5s的电了,难道那一节真的就是坏了?
但是外观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