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奇806遥控器的模拟器S端子的接口定义?

楼主(2009-06-28):
环奇806遥控器模拟器S端子,不知道是如何定义的,将遥控器拆开,看到如下情况:

整理出以下的接线:

我将二根线放入1,2号口子,接到耳机上测试,在控开机情况下,动油门及方向,并没听到声音。线和耳机接到MP3的音源口上试过,能听到声音,但用机械万用表测电压,在1VDC量程下测不到,可能电压很低。

我的S端子是不是不能接音频输入那种模拟器呢?我的测试方法对不对?

网友:
把他接到电脑的麦克风接口...设置好后,打开音箱如果能听到声音...并且你动摇控器(摇控器的电源记得打开)....声音频率也跟着变化...那就可以用音频线玩模拟器了....否则...在连线上是有问题的

楼主:
查了些资料,并问了一下同事。我的机械表是测不到的。MIC 口的电压为10mV左右,LINE IN/OUT的电压为2V左右.用电子表在LINE OUT 实测了一下,电压在30-300mV波动,交直流都能测到,我想直流更有意义,因为要接喇叭的。

还是先接线到电脑的MIC口,听听声音才说,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楼主:
已听过声音,一次性通过,下面就可以玩软件了。

网友A:
听过没问题. ...就是软件的设置了...软件设置问题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过没问题. ...就是软件的设置了...软件设置问题不会很大...

软件下堪和设置都是问题,很多下载都已失效,昨天想先试PPJOY,下了0.8X和1.4的四通破解版,已在pp config中增加了一个四通的virtul joystick,但一进V1.4的四通版,过一会儿就程序死机,插不插遥控器都有这个问题.我期望是四个通道听我的控制.
    我只装了PPJOY和四通破解版,是不是我装的软件还不够?

楼主:
昨天用了ppjoy+smartpropoplus,虽然有声音和波形,但是smartpropolus无法识别,看来不是标准的PPM控制,只能放弃.

网友B:
这个控的模拟器输出是RS232信号,可以直接使用Truflite3D模拟软件,和吉林振华的控的模拟器是相同的格式,记得以前的帖子里有很多介绍搜索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的模拟器输出是RS232信号,可以直接使用Truflite3D模拟软件,和吉林振华的控的模拟器是相同的格式,记得以前的帖子里有很多介绍搜索一下看看吧。

你确定是rs232信号吗?我接到电脑上有声音,有波形,并随遥控器的操作而变化。今天再试一下PCM格式。

楼主:
用SPP换了好几个PCM,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俺的同事有个LAMA V3的遥控发射,配得有模拟练习器,俺昨天帮人买了2个环奇806,,周六到货! !

俺这里有比较好用的:数字示波器,测量这几根线的信号,没问题。。等解!!

楼主:
未解决,已放弃,PCM的是编码过的,有希望的是用串口进电脑用PPJOY的zhenhua PCM接口

网友:
LAMA 与 环奇806 的格式完全不同...无法通用..
LAMA 是PPM输出的..

806是:PCM数字格式的...波型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