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下 无刷马达

楼主(2009-06-28):
 垃圾堆里翻出一个 无刷
能跑多大的船合适
直径36 长度80

网友A:
这么大的KV应该不大几百KV或一千多

网友B:
不怕把银行卡消磁阿

网友:
这个够牛的吧

网友C:
3688? kv值不高的话能跑一米以下的仿真船.

网友D:
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3688 电机 1280KV 的,这个电机可以装大小在3—5kg 的电船,也就是70——100CM 长的船 。对速度要求不高的配8S2Pa123 可以爽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