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用哪个牌子的锂电好?

楼主(2009-06-28):
翼龙用哪个牌子的锂电好?

网友A:
翼龙最不挑剔
所以随意选个不是山寨牌子的就行

网友B:
翼龙还挑剔啥,我都是用飞450淘汰下来的电池来飞翼龙。
翼龙选择电池重要的要看重量,要能把飞机的重心定住,1800Mah 3S的电池重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