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控保护!!!

楼主(2009-06-28):
6exhp的控  以前一直没关注过这个失控保护
最近飞 飞机的时候出了状况,于是打算设个失控保护

是不是设了F/S之后 一遇到干扰 就会自动启动失控保护,还是需要临时人为开启

还有一般大家都是怎么设置各通道的F/S的?

谢谢!

网友:
顶起,我也是6exhp的控

网友A:
失控保护是自动触发的

接收机遇到同频信号或丢失信号,以及接收机电池电量过低超过一定时间(老F的控大概是1秒)就会自动触发失控保护。各通道舵机自动移到预定点。

我没用过6EX,用的是9C,一般都设置成油门关死,其它通道回中的状态。

还有就是F的大部分低端控的失控保护在发射机上设置好之后是不能立即生效的,需要开发射机和接收机并等待2分钟,发射机就自动向接收发送失控保护设置。具体表现是9C发射机上的“PCM”指示字符闪一下。

不清楚6EX是否和9C一样,不过既然是同一个厂家的应该差不多,建议楼主仔细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遇到同频信号或丢失信号,以及接收机电池电量过低超过一定时间(老F的控大概是1秒)就会自动触发失控保护。各通道舵机自动移到预定点。

我没用过6EX,用的是9C,一般都设置成油门关死,其它通道回中的状态。 ...
这个失控保护究竟是发射机告诉接收机什么时候进入保护,还是接收机自动识别的呢(比如1S收不到信号)?我知道飞梦的升级模块的失控保护是在接收机里做的,当接收机持续1S左右收不到信号就会进入失控保护状态,各个通道回到你设定的位置。飞梦的做法我还可以理解,至于楼上说的我就有些不明白了,失控有可能是信号不好,如果靠发射机告诉接收机什么时候进入失控保护,个人感觉很有可能会判断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