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函道口不能做成锥形集中气流?

楼主(2009-06-28):
为什么风扇函道不能把矢量口做成锥形来集中气流而达到更大的推力?
如果做成那样的话动力会不会有所改?
风扇以大面积产生推力,如果把气流集中到一个点会不会产生更大的推力?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望各位大侠给解答一下!

网友:
同问。希望有达人解答一下。

网友:
改成增速管吗,设计比较难吧,稍微弄得不好效率就会更差吧。流体力学都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
函道风扇的推力形成和涡喷不一样,涡喷是利用燃气膨胀,高速喷射出去的反作用力来产生推力的。而函道风扇的推力更多是来自于风扇的翼型,那么要提高推力,就要提高流经风扇的气流速度,所以若是收小函道出口,便会阻碍气流速度反而起不到增加推力的作用。

网友:
锥形排气口只能增加排气速度,阻力损失太大了,得不偿失。

网友:
阻力太大

楼主:
如果不考虑阻力因素的话,大面积的气流和其中在一个点的气流,哪个升力大?

网友:
“不考虑阻力”这种假设不成立呀,因为它直接就影响到整体的工作效率。就连民航机的涡扇引擎的外函道也没有锥形收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考虑阻力因素的话,大面积的气流和其中在一个点的气流,哪个升力大?

应该不是升力,是推力。

涡轮喷气引擎缩小喷口会导致流经喷口的气流加速。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单位时间排出的气体体积大致不变的话,出口面积变小必然导致流速加快。由于推力和排出的气体的质量以及流速成正比,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下,流速加快会导致推力增大。但是这个增大的推力,是从引擎那里来的。

因为函道发动机不管是在功率还是在原理上都和涡轮喷气引擎相差太远,这个方法空怕只有浪费动力而不是增加。

网友:
流速加快,阻力增加的更多。
像飞翼上用的螺旋桨,   直径小的桨和高KV电机配合, 推理往往是小于    大直径桨配低kV马达的!
这只是为了追求更高的速度,并不是为了增加推力

网友:
根据马达转速扭力扇叶螺距涵道长短和直径配合进气口和喷气口比例是应该能算出最佳喷口直径的,喷口太小的话而马达提供不了足够动力的话气流会在喷口产生回旋然后减速,反而减小推力,甚至回流影响马达。

网友(2009-08-18):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搜一下风洞的原理,可能对楼主有些帮助~~~~

网友:
喷气发动机喷出的是高压燃气,亚音速气流在扩张形管道内膨胀做功.涵道风扇喷出的是常压气体,对风扇做反作用力,产生推力,他在喷管里不会膨胀做功

网友(2012-08-24):
 涡扇发动机的那个激波锥其实是一个 areospike nozzle. 作用格式加速从核心机出来的燃气的速度。用来产生推力。给电涵道加那么个东西只会增加重量降低推力。就好像把管子堵上一半。

网友A(2012-11-19):
学习了,经典正解

网友B:
我觉得涵道的力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