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充电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6-28):
请问大家。这两个充电器有什么不同??/?都是2S 3S的充电器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哪?那个好一点?

网友:
红色好像是真平衡呀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好歹红色用了单片机 应该是红色的好

网友A:
没看错的话  红色的是ESKY08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的话  红色的是ESKY0851

好眼力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ESKY的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