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倾斜盘问题

楼主(2009-06-28):
买别人二手ESKY005的JJ,加油门斜盘怎么往下走呢,正常好象应该是往上吧,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调整过来

网友A:
舵機正反开关调往相反方向调

网友B:
厉害。ESKY怎么做的,还到手飞。
这样装配。新手到手炸都难。厉害的很

楼主:
开关我试过如果调反的话,连打副翼那些都反了,现在其他方向都对就是加油门斜盘就向下和前面倾斜

网友C:
应该要反向的,没用过这控,你自己调调看

网友D:
天哥都不知道,我就更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