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6EX加ESKY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28):
有一个6EXHP的单控,   后配了个ESKY6通道的接收机一个,晶体是ESKY的   72M  晶体
现在遥控换成PPM  接收机没有反应,舵机拼命抖动,    飞机是亚拓450PRO  套机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难道是不兼容?   ESKY的都是全新购买的,卖家说可以兼容,   现在PCM  和PPM都测试,没反应,

网友:
看看收发晶体有否搞乱了,我以前也这样搭配,没问题的。另外最好还是用pcm的接收机,碳纤板导电干扰大,用pcm的接收机保险点。

网友A:
舵机都拼命抖了,还叫接受没反应阿,反应这么大!油门回零没有?遥控天线拉开没有?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强干扰的电子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都拼命抖了,还叫接受没反应阿,反应这么大!油门回零没有?遥控天线拉开没有?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强干扰的电子设备?

这个”有反应”强大!

楼主:
油门回0了,        ESKY的接收机,   遥控不开,直接插电,舵机就乱动的,  感觉信号没有发过去

网友:
发射接收的晶体频率,对吧

还有最好用原装的FUTABA的发射晶体,接收机晶体就拆你原来FUTABA的晶体放在ESY的接收机上试试,詊细的可QQ 84153039

网友:
频对上应该没问题

楼主:
应该是晶体的问题,  目前只有一个晶体  看来只能买FUTABA的  接收机加晶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晶体的问题,  目前只有一个晶体  看来只能买FUTABA的  接收机加晶体了

我以前用6ex发射晶体是futaba的接收晶体是esky的没问题的,现在用t9z发射晶体是futaba的接收晶体是esky的也一样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