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比例坦克RC改造的问题——遥控

楼主(2009-06-28):
小弟正在做1/35的坦克RC改造,对于电子设备一窍不通,来请教各位高手。像这样的小比例,用什么设备好?价格大概是多少?要实现前后左右原地旋转的机动,还有炮塔旋转和炮管俯仰。
顺便问一下,小比例的坦克可以在这里发帖子的吧?可以的话,小第就加把劲赶工,把行走部分发上来请各位赐教

网友A:
那家产的L2A6啊我也有个,还没空改

网友:
行走机构容易 炮塔旋转有难度 主炮俯仰空间不足难死人

网友:
那家产的L2A6啊我也有个,还没空改

电机组 那买得 啊  单卖吗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130电机太差!建议更换!奥迪四驱车自绕的电机,天地飞6通的控,加一个电调!

网友:
遥控和行走控制很容易  建议天地飞6通+md35的混控电路
炮塔和炮管动作就难了  主要是空间太小  如果能找到那么小的减速电机可以试试
还有你那两个动力电机是玩具级的130电机  电刷是金属的很不耐磨  最好换成模型用的碳刷130电机  寿命长功率也大得多

网友B:
履带怎么解决呢? 兄弟们?

看样子 象田宫的豹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履带怎么解决呢? 兄弟们?

看样子 象田宫的豹子

1/35的很多型号有拼接履带卖的  做静态的主要是用这个比例  大品牌为了满足爱好者对仿真度的追求  一般有出配套的拼接活动履带

网友D:
2楼的动力部分很合适,哪搞的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的动力部分很合适,哪搞的的啊

同问:loveliness:

网友E:
2楼的动力组是田宫的“工作乐”

田宫的这个东西台湾那很多,内地比较难买到,似乎。

另外,喜欢1/35可动的朋友可以去台湾的坦克兵工厂看看。网址自己google,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家产的L2A6啊我也有个,还没空改

与前辈的是同一家的。田宫。不过那个动力组结构太不紧凑了,对我来说不合适。

楼主:
 晓晓爸爸和凌云前辈,关于电调,能否告知具体的厂家和型号。小弟对电子设备不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田宫的这个东西台湾那很多,内地比较难买到,似乎。

另外,喜欢1/35可动的朋友可以去台湾的坦克兵工厂看看。网址自己google,呵呵

谢谢告知!已经看过,学习不少

楼主:
这几天都在赶工,所以没时间关注帖子,感谢各位前辈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5的很多型号有拼接履带卖的  做静态的主要是用这个比例  大品牌为了满足爱好者对仿真度的追求  一般有出配套的拼接活动履带

我怎么就找不到豹2的拼接履带呢,田宫原配的橡胶履带很烂,一下子就扯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晓晓爸爸和凌云前辈,关于电调,能否告知具体的厂家和型号。小弟对电子设备不懂。谢谢

电调综合考虑还是用论坛里md35的板子比较方便
履带淘宝找找吧 记得以前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综合考虑还是用论坛里md35的板子比较方便
履带淘宝找找吧 记得以前看到过

多谢前辈,已向MD35前辈请教。履带的问题还真麻烦,田宫原配的橡胶履带太烂了,原本想凑合着用,没想到沾胶的时候拦腰折断,淘宝里看了,没找着2A6的。真是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