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关于双电机连接电调电池

楼主(2009-06-28):
双函道用两个电机两个电调,电调怎么连接电池和接收机?(可是有2个电调)是不是用2块电池?
  请求解答。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问过的人非常多的.只不过标题不同!你多看看吧,论坛是个聚宝盆!

网友A:
双涵道 必须用2块电池么?

网友:
控上有双油门的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涵道 必须用2块电池么?

貌似可以用1块电池,不知道对不对,我是新手 (图上2个电调是并联在电池上的,用1块电池飞的时间会短一些吧?!)

网友:
一块电池也可以,但不保证每个马达得到的功率一样,对电调,马达,和电池都不好,比如说,一块电池要满足2个20a的电调,电压姑且不研究,单电流电池必须得达到40a的额定电流。如果条件满足了,设备精良到一定程度,每个马达得到20a的电流,用起来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一般设备我估计做不到吧,因此,很容易造成一个电调的超负荷运转,最后坏了也势必导致另一个电调的烧毁~~还是按常规来吧,少走弯路~~~不过勤于思考是好事

网友:
ESC最好用不自带BEC的,接受供电用独立供电,如果只有自带BEC的ESC,一定要把其中一个esc的信号线的电源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