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GL450C几个有待改进的地方

楼主(2009-06-28):
1.更换舵机不方便
我的火狐200更换舵机非常方便,舵机整个从另一边塞过来即可
GL450C更换斜盘舵机,需要拆侧板,工作量很大。
----------------------------------------------------------------------------------------------
2.尾变距行程的问题
火狐200的尾变距在中点位置,尾桨已经有合适的几度负螺距,
而GL450C的机械中点尾桨还是正螺距的,0度时尾推明显偏内了
到悬停点往内的行程已经很小了,
这个说明其实GL450C是一个尾桨顺时针旋转的机型,
如果尾桨按逆时针转,应该加长尾轴,让尾变距往内有足够的行程。

据固朗的一个代理说,尾轴有几个版本,长2mm的就没有问题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
3.尾推的杠杆比例偏小
GL450C尾旋翼控制臂的两边是差不多长的,查看其他机型发现以亚拓
为代表的基本都是如此,而号称自行研发的大多类似泰世,比例很大。
有什么区别呢:比例很大的这种,发现能充分利用舵机的行程,
如果用内侧第2孔,行程量可以设为140%,也就是不限制。
差不多刚好达到尾桨最大变距范围,而机体旋转速度也不会过快。
比例很小的这种,即使用最内侧的孔位,也会超出滑套的活动范围,
LIMIT往往被迫到了100%以下,打方向舵机体旋转速度过快。
不得不借助EXP将遥杆与舵量的关系由直线转换为指数曲线关系。
另外还带来对尾舵机性能的苛刻要求,(扭距,精度,反映速度)
-----------------------------------------------------------------------------------------------
固朗450C尾总成

亚拓450PRO控制臂

尚真SJM尾变距

泰世200尾舵角組

---------------------------------------------------------------------------------------------------------
4.尾舵机安装不合理
由于GL450C的水平翼安装座带有尾舵拉杠导轨(固定环)
按原厂的装法:尾舵架是垂直的,球头在舵臂内侧,
这样舵臂孔只有第4个可用,给调整带来了麻烦。
正确的尾舵机装法是:球头在舵臂外侧,尾舵架倾斜装。
这样就可以自由选择孔位,并调整拉杠位置的高低。
-------------------------------------------------------------------------------------------------------
原厂尾舵机的装法

正确的尾舵机装法

网友:
现在还真有人相信RTF?

网友:
固朗都有需改进的

esky的我认命了

网友A:
LZ 的几点建议非常好,我们照单全收,在机型改进时一定会考虑您的提议!

网友:
补充一条吧

下侧板的结构不太方便走线和维修 建议参考下主流V2下侧板

另外,楼主侵犯的我版权了,最后那张挂psp的照片是我拍的

网友:
尾巴改成双推好点

网友:
lz 的帖子太棒了!!

半年没在gulang的板块见过这么有含金量的 帖子了!!!

一定要顶,希望gulang尽快出升级件。我们这些老用户可以便宜一点升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的几点建议非常好,我们照单全收,在机型改进时一定会考虑您的提议!

请问固朗是不是只有四五〇啊?   怎么网站上就那么一种直机呢?  没有六〇〇  七〇〇?

网友:
好家伙!终于见到固朗专区的版主了!不容易呀。。。。。

楼主(2009-08-17):
这第2个尾变距行程的问题, 最近有了新的更准确的描述补充一下:
-----------------------------------------------------------------------------------------------------------------------------
很多人说, 陀螺仪置锁定模式,悬停时尾巴不动,尾推的位置就是悬停中立点..........这个说的没错.
但是你有没有看一下,这个时候尾推的位置,是不是也在整个尾轴行程的中点附近呢。
悬停中立点=尾轴行程中点是直升机的设计准则之一,跟陀螺仪怎么用没有关系。
-----------------------------------------------------------------------------------------------------------------------------
因为亚拓的设计在这个地方是明显失误的,
所以很多人炒作的,行程中点位置时尾桨为0度的说法,绝对是错误的
-----------------------------------------------------------------------------------------------------------------------------
解决办法:  加长尾轴, 并不是要加大行程, 而是改变行程中点的位置

网友:
说得好啊!!!

网友:
最可令的是450S  主旋翼是塑料也就算了   那机身侧板   吗的 太催了  跟纸糊的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