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电流的电调带小电机会有问题吗?

楼主(2009-06-28):
比如说好盈25A的带1404KV1300这种级别的小电机,会烧机吗?或者线性不好?

网友:
只要有米 嘿嘿 没问题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降格使用。一般要求高可靠的领域都这么干,大马拉小车

网友A:
不知电厂的发电功率增大了,会不会烧家里的灯泡?

网友:
不懂,也在学习中

网友:
大马拉小车

网友:
只要别是小马拉火车就行了,会累死小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电厂的发电功率增大了,会不会烧家里的灯泡?

网友:
当然能用,但是大炮打苍蝇的事,要有钱人才有资本做的~~

网友:
 有米人做的

网友(2009-07-29):
引用 网友A:
不知电厂的发电功率增大了,会不会烧家里的灯泡?
这个比喻不太精确。。。电厂出来有稳压的啊兄弟。。。
兄弟你不要啦大电机哦那些YT500   600 的电机也是低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说 发电厂功率大了到一定成度 的确能烧你家灯泡 而且很多东西都可能烧 信不信啊?

网友:
只要你的电池组的电压不高出电机额定电压太多就没问题

网友:
电调不是控制电路,怎么能驱动无刷电机?

如题,问个外行的问题,无刷电机不用控制电路用电调就可以驱动吗?

网友:
没问题,用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