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热天再爽120级别零式战斗机(视频)

楼主(2009-06-28):
头部配重有点夸张了,全是铅块,整机全重已经接近7公斤

配置, 120级别中行产玻璃钢零战
       发动机,三叶120四冲发动机
       舵机 :3003 *5
       收放起落架舵机: GWS130

可惜爽过头了最后砸了,可以看链接:
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bbs.asp?bd=22&id=1627&totable=1

网友:
旁边的发动机叫的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是朋友在玩车呢

网友:
飞的好啊  发动机也调整的漂亮啊,我的就是没怠速啊,引擎是三叶4冲程80级的!呵呵 请机修工指点一下哈  谢谢!

楼主:
副油针很重要,可以看油门响应速度来判断,判断依据是怠速30秒后猛推足油门,转速过度很顺畅,直接高速,那就说明调好了,一般关小副油针很明显的,另外四冲发动机要调气门间隙,间隙太小不行,
另外油也很重要,最好不要用素油,用成品20%以上高消极油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油针很重要,可以看油门响应速度来判断,判断依据是怠速30秒后猛推足油门,转速过度很顺畅,直接高速,那就说明调好了,一般关小副油针很明显的,另外四冲发动机要调气门间隙,间隙太小不行,
另外油也很重要,最 ...

谢谢指点,气门间隙的进气0.05,排气0.09 可以哇? 我买了一把厚薄规自己调的!看来由也很关键啊!

网友:
错了,是可惜了

网友:
旁边跑车的声音太麻了,听不到飞机的声音了,下次飞完再让他跑

网友:
哪有15级的油动零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气门间隙的进气0.05,排气0.09 可以哇? 我买了一把厚薄规自己调的!看来由也很关键啊!

我感觉没这么紧密,,我通常拿一张新的百元大钞做基准调的,间隙宜松不宜紧,间隙调整的好的4冲手拨桨会感觉压缩比比较大,间隙紧压缩比很小

网友B:
谢谢 机修工指教 我咋天试试了一下,   怠速又降低了一点 ,转速一低震动也大了,是不是间隙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机修工指教 我咋天试试了一下,   怠速又降低了一点 ,转速一低震动也大了,是不是间隙太小了吧?

四冲发动机震动是大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冲发动机震动是大点的

哦  谢谢哈!
还有一个问题哈  就是火头有必要垫两个火头垫吗?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哈!
还有一个问题哈  就是火头有必要垫两个火头垫吗? 呵呵!

错了,四冲要用专用4冲火头,比如OS F就是专用火头,如果用2冲的容易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了,四冲要用专用4冲火头,比如OS F就是专用火头,如果用2冲的容易熄火

哦  我就是用的OS F 火头哈,谢谢了!

网友C:
120级的飞机用 S3003舵机 真的假的? 拉力够吗? 舵机回中情况怎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0级的飞机用 S3003舵机 真的假的? 拉力够吗? 舵机回中情况怎样?
這有什麼好懷疑的  伺服機的運作是運動線性  又不像3d機  需要  即時  全能  輸出   其時伺服機搞 大扭力  都是噱頭  反過來講  大扭力  耗電也大  那天不注意  低電量時  剛好整組去了了  即時舊換新   一般  120級以下  3~5kg  夠用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有什麼好懷疑的  伺服機的運作是運動線性  又不像3d機  需要  即時  全能  輸出   其時伺服機搞 大扭力  都是噱頭  反過來講  大扭力  耗電也大  那天不注意  低電量時  剛好整組去了了  即時舊換新   一般  120 ...

如果是120级的3A机呢? 和这种飞机应该不同吧?

楼主(2009-10-18):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120级的3A机呢? 和这种飞机应该不同吧?

那要看怎样追求,如果只一般业余玩玩,也可以飞,要做精确比赛动作当然需要硬件的配合

网友:
零式,可以去拍电影了

网友(2019-09-04):
配置, 120级别中行产玻璃钢零战
       发动机,三叶120四冲发动机
       舵机 :3003 *5
       收放起落架舵机: GWS130
       这套大概价格多少
       我微信VVA0505大神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