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横轴O圈,主轴,平衡杆,结果双桨螺距不一样了。。 ...
换了横轴O圈,主轴,平衡杆,结果双桨螺距不一样了。。。

楼主(2009-06-28):
一个正常,另一个多了4度。。。。。。
难道是传说中的RP问题?

楼主:
连杆都没动。。。。
现唯一的结果是桨夹哪里一点虚位都没了。。。。
螺距怎么突然差距这么大呢?
是不是螺距相差太多会引起机器的振动?跟筛糠一样。。。。

网友A:
主轴,平衡杆都换了,连杆不重新调整能行?

网友B:
LS说的对

楼主:
原来如此,新手就是不行。。。。

网友C:
 新手要多多学习

网友D(2009-12-02):
我也是换了主轴,大桨后螺距变得很厉害的,一个0度,一个-5度。要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