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全比例遥控器伴侣

楼主(2009-06-28):
大部分接收机都只输出比例信号,此电路能解调五路比例信号,输出如下:
通道一:PWM输出,接功率管即可实现有刷电调
通道二:PWM输出,接功率管即可实现有刷电调
通道三:输出两路,A与B互拆,A高电平时B低电平,B高电平时A低电平,也可设为三态,实现转向灯效果。
通道四:开关通道
通道五:开关通道
附加功能:电池电压监测,低于设定电压时所有输出通道都拉为低电平,并点亮一个LED。
PWM通道可结合开关通道实现倒车,刹车等功能。

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因为我用振华PCM四通,可改成全比例八通。下面是视频地址,手机拍的,比较糊,PWM波形看不太清楚。

网友:
仔细说说 链接打不开 振华PCM4通我在用 很好。

虽说简陋点 还可靠。怎么改八通?

楼主:
电路图,等调完再上程序。
晕,发了两次。

网友A:
振华控,纯垃圾。

网友:
自己做的?顶一个

网友B:
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华控,纯垃圾。

怎么个垃圾法?何不说说?
除了做工差点,还未发现有何不妥,100块钱,还能改8通全比例,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用的?

瞎玩呗,以后玩车玩船,有这么块处理板,把控改成8通,就不用买第二个控了,而且也不打算买第二个控,这是咱穷人的玩法。

网友:
振华控玩模拟器挺好 不用电池不用开控就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