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 plus的电源

楼主(2009-06-28):
准备入一个x6 plus,不知道大家给X6 plus 配的是什么电源?200W15V13A的可以吗?淘宝上看了一些。都是工控电源。不知道厂家为什么不给配一个。

楼主:
沙发自己坐。
电源规格如下。
50415 S-201-15 15V,0~13.0A ±1% 150mV 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入一个x6 plus,不知道大家给X6 plus 配的是什么电源?200W15V13A的可以吗?淘宝上看了一些。都是工控电源。不知道厂家为什么不给配一个。

成本太大。我以前咨询过此充电器厂家,最好配30A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入一个x6 plus,不知道大家给X6 plus 配的是什么电源?200W15V13A的可以吗?淘宝上看了一些。都是工控电源。不知道厂家为什么不给配一个。

200w足够了

网友:
我用的是台湾名纬的29A12V电源才150左右

网友:
X6PLUS配置的最低开关电源为150W 10A,但由于市面上开关电源的虚标情况严重,我们推荐200W 15A左右的开关电源。

网友:
淘宝上面工业电源,30A的才100多,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我买的明伟12V10A的   68大洋含运费   实际是在一段范围里可调的   用单位里的假负载测下来8A没问题  再大没测

开关电源不是越大越好  这个玩意和普通用变压器的不一样  有个效率问题   负荷越接近标称越好  平时用不到大电流的不建议买太大的电源....

网友A:
我觉得充电器内部应该带,毕竟12v不如220v方便,不可能永远外场充电,完全可以整合进去的,这是我对x6 plus不满意的一个地方

网友:
同意LS的观点 建议整合到充电器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充电器内部应该带,毕竟12v不如220v方便,不可能永远外场充电,完全可以整合进去的,这是我对x6 plus不满意的一个地方

和开关电源整合不是不可以,但会带来2个问题
1、充电器体积变大。携带不方便。
2、成本提高。有些用户手头有一些旧电源可以利用起来,更加方便。

网友:
亚拓的充电器有合到一起的

网友:
价钱不便宜,外场充电还要再弄个DC转AC

网友:
这个设计我估计是照顾到了有车的用户    在户外那两个大夹子夹在车载电瓶上貌似不错   虽然这个设计我觉得很不方便............我恨死这两个大夹子了   而且是固定在充电器上的说    要是弄个插头插在充电器上还差不多   这样我不喜欢夹子可以自己换掉..............

网友:
ls说的没错,我也剪掉了,如果真的要照顾用车的用户,最好用车载的插头,每次让我要打开引擎盖,实在太麻烦了,至于体积,个人觉得有限,完全可以做成220v和12v共存的,类似我还有一个plux的充电器就是,这样在外场和家里都方便,否则单独买个开关电源,还担心触电,家里有小孩

网友:
plux的充电器好像不错  可在家冲 也可带到外面 听说pulx出了5合一多功能充电器 不知道这款怎么样啊

网友:
做在充电器内部的220V-12V电源,一般只有50W。很多6S充电器最大功率是50W,对他们来说够了。
但X6 PLUS最大功率是150W,50W的电源远远不够,所以就不多此一举了。

网友:
本子电源就OK

网友:
15楼说得不错,我也对那二根拖在充电器外面的电源线很反感,剪掉自然觉得可惜了,现在就利用旧电脑电源引出二根接线柱,往上一夹吧,也许哪一天跟车出去能派上用处呢,很难讲,不过那款充电器确实好用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