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套履带,如何配动力?

楼主(2009-06-28):
收回一套部队的无行走装置坦克模型,拆下履带及轮子.
这个要配的话得上两个多大的电机啊?准备上铝合金车体.
履带也是铝合金的,单节之间是用钢丝穿上连接.负重轮为胶木那样的,精度一般.
图中参照物为一次性火机.

网友:
看与打火机的比例  负重轮直径在80mm左右  原模型的比例应该是1/8的了
现代坦克大体上单位功率需要15W/KG    打算上铝合金车体的话  全重至少30KG以上了
这样算下来两个电机总功率要450W以上了

网友:
楼主的59式坦克都不用做旧了。。。呵呵

网友:
1/12的坦克能用!

网友:
 不错 LZ加油搞出来

网友:
绝对不用做旧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