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讨大论

楼主(2009-06-28):
前两天为我的500换上天蝎星的90A-V2,让其与骇客3520做搭档组成500暴力动力组,这里要感谢SU-27和吾凡两位好同学以及支青老大哥的帮助。
现在我的问题在蝎子上比较多一点,其中我希望老鸟们帮忙解答的问题有:
1.蝎子是否支持带电切换模块上的PPM---IRS
2.设置选项中LVC 26V ESC(LOW  VOLTAGE CUT)是不是选择低电压保护的选项,蝎子是否不需要选择输入电压的高低?或者这是选择BEC的输出电压的?
3.SS--SOFT  START选项和SB--MOTOR  START  BOOSTER和SOFT  START  DURATION这三个选项分别是指的什么设置?
4.在红外设置卡上是否每按一个功能键后直接按编号数字键,然后按ENTER进行确认,又或者按功能键后再按数字,紧接着直接进行下一个功能的设置,到最后设完所有才按ENTER键呢?
都怪我的英文太烂,目前也就勉强看懂一点点,还望知道的朋友多加指点,不甚感谢!

楼主:
沙发先自己占着

网友:
抢个位置看说明

网友:
怎么没有人说说阿,这电调真的怎么难用

网友:
楼主送论坛里每人一套研究研究? 不然怎么来大讨论呢?

网友:
不明折啊

网友:
1.蝎子是否支持带电切换模块上的PPM---IRS
解: 支持、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建议拆掉电机主齿
2.设置选项中LVC 26V ESC(LOW  VOLTAGE CUT)是不是选择低电压保护的选项,蝎子是否不需要选择输入电压的高低?或者这是选择BEC的输出电压的?
解: LVC 指的是低电压保护值、预设值是5V, LV系列每0.2V一阶递增、SW系列每0.5V一阶递增、LZ的应该是SW的、如果使用6S Lipo, LZ可以设定为19.5V 或是 20V作为低电压触动值、在遥控器按下LVC后、输入195 or 200、然后按Enter键完成设定

3.SS--SOFT  START选项和SB--MOTOR  START  BOOSTER和SOFT  START  DURATION这三个选项分别是指的什么设置?解: 请参阅下表

4.在红外设置卡上是否每按一个功能键后直接按编号数字键,然后按ENTER进行确认,又或者按功能键后再按数字,紧接着直接进行下一个功能的设置,到最后设完所有才按ENTER键呢?
解:  每项设定都是独立的 (除了SS 与 Air 冲突、是直机就不会是固定翼模式)所以在设定过程中、应该如下操作  功能键--> 对应的值--> 确认键(Enter)备注:  使用该电调须要注意1.应先做油门行程校正2.选择飞行模式 ( Air固定翼 或 SS -->1 普通缓起动直机模式, 或是 SS-2  带定速功能的缓起动直机模式)3.进行低电压保护或是其它相关细部参数值设定、 因为改变飞行模式后(固定翼 or 直机)其它相关细部值将回到该模式的出厂预设值
如需更详细说明、请洽询官方授权的经销商、他们能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甚至是中文说明书

网友:
1.蝎子是否支持带电切换模块上的PPM---IRS
其实应该是在拔电的状态下切换PPM---IRS,再接通电源进入设定模式,设定好后再切断电源,通电状态下我试过,但是功能无法设定,所以以前我说怎么老是无法设定!

网友(2009-08-07):
玩电的也这么麻烦?

网友:
本人原厂派的,不懂怎么设定,帮楼主顶一个

网友:
我也看不懂英文 如果出个中文说明  我也入手一套 厂家考虑考虑国内用户才好

网友:
请参考下列联接文件
通用
http://www.a1-hobby.com.cn/index ... id=29&Itemid=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