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016加大油门,有时几个舵机出现乱抖,啥问题?

楼主(2009-06-28):
不加油门没事,一加有时乱抖,有时正常。控?接收?请教高手。
谢!

网友A:
可能是电调供电不稳

网友B:
我的 005有时候也这样的抖舵现象,不知道如何解决,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C:
主要原因是:信号不稳定,要么受到干扰,要么就是接收、控或电调电子设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