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振华pcm四通跑汽油船会有干扰吗?

楼主(2009-06-28):
用天地6A上汽油船,还没下水油门就乱跳的不行,都说PCM的控距离远,抗干扰强,高手们帮我看一下,振华PCM四通能用在汽油船上吗?质量如何啊?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选振华了。
十多年前买过一套振华的938,到现在都没敢用,精典的回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引起这样的故障多。。。任何控都可以用。

楼主:
我也有一套938,自己组装的,97年买的,到现在也没用过。

网友:
应干绕比较小,接收机保户好点,天线与接收机远离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一套938,自己组装的,97年买的,到现在也没用过。

我也是

网友:
嘿嘿 看来有938的人不少 ,我也有,没实际使用过,就是在手里接上电接上舵机玩过,现在偶尔还拿出来看看,嘿嘿,把正反开关用导线焊死 没有任何问题,接futaba舵机反应很好

网友:
呵呵,我也有一台938,现在用的是ZH2000的二型的PCM,用得不错,超值.

网友:
938不错,让横多人圆了拥有控的梦想.进口的没人感想去买.

网友:
我的振华PCM~2000老款的在玩汽油动力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