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在G4.5中的机机怎么调啊

楼主(2009-06-28):
请问我在G4.5中的机机怎么调侧偏都很厉害,控的微调都以到头了,还是偏,请问该怎么调啊,控是TDF6C.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映射好通道阿?

网友B:
如果是音频线接入的话有可能是线不够好的问题...
如果是USB接入的话..那就可能是映射没弄好..
哈..希望能帮到你吧..

楼主:
我用的是音频线,另外,我有一个xtr的加密狗,联了以后好像没反应

网友C(2009-08-12):
没有映射好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