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求教

楼主(2009-06-29):
我的IE7升级成IE8后就不能上图了。以前IE7的时候上图没问题现在升级后上图的时候总是在图片名前显示盘符(以前IE7的时候是没有显示盘符的)如:同一个图片IE7时是:DSC8257.JPG    现在就会在文件名前多了个盘符:D/:DSC8257.JPG    跟住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说是无效图片。(图片我已经调整了大小)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点击“工具→Internet选项”命令,在打开的“Internet选项”窗口进入“安全”选项卡,点击“自定义级别”按钮,在打开的“安全设置”窗口将“其他”下的“将文件上载到服务器时包含本地目录路径”设置为“启用”

网友:
楼下的说说

楼主:
果然厉害。搞好了。5该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