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环奇806)炸机重装只转飞不起来,已解决

楼主(2009-06-29):
起飞时,前冲得比平时厉害,不知道是飞机的状态问题还是我打的前进太多了.在空中,感觉控制较平时偏难些,飞了二三圈后,到了前方偏右方向,平时能控制回来的.今天遥控器的电量不是很足,我对飞机的姿态也看不清,无法确定是对头还是对尾,稍微一犹豫,往前飞且不听我控制.我知道我的遥控器与飞机太远了,赶紧追,还想控制回来.但是几秒钟后,看过飞机在空中下桨停了一下,落了下来,绕过停车场,看到在小区的路上,且是正常水平的状态,我想这可真是个奇迹。没掉到树上或层顶上,还是水平状态。重新拿到小区的中心花园,测试灯都正常,驼机都有反应,给油也能转,就是抖动明显。飞到1.5米,在空中抖动也能明显,下降回家调整。
    回家一看,下桨的桨叶已破损严重,更换了原厂送的A和B桨。一看还是不对,下桨前高后低,后面都快打到尾巴了。用手盘一下外轴,发现轴歪了,转出个锥形。怎么较正呢?用手试试,没反应,想用工具,没地方下手,都是塑料包着的。看来一定要拆机。
    对自己拆机水平没把握,以前就拆过电池架什么的。有了,先拿三通双马9094的尸体练练手,拧螺丝,第一次拆有二个圈圈的球套(也许不叫这个名称),不敢用力,最后也没办法,暴力也要拆,不过还好,没断。
    拆完9094,拆806。用板手粗粗地较直了一下轴,好多了,未较前一转十家盘都会上下动。
    下楼试了一下。下桨稍些转了一下,不动了,只有上桨在动,整个飞机在地上打转。发现螺纹很松,我转下桨,金属轴不转。当时买来时,四个螺孔只有上面二个螺丝。现在上面的二个螺丝经我拆装后很松,可能滑牙了,放到下面二个螺孔去,好多了。昨天没时间了,中心花园有好多人。
     今天一早,充满期待地去飞,但是飞不起来了,十字盘又斜上来了,再用随身带的螺丝刀松、调、紧。还是飞不起来,在地上顺时针打转,油门都到顶了,换了块更轻的原装电板,还是不行。螺丝调了二次,好象十字盘要自动往上跑,真是奇怪了。

未炸前

未炸前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0872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0875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0878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LZ,这种是玩具啊,玩起来很不爽,我就是因为这样进了450

楼主:
三通说玩具,四通也还是玩具.

能否将三通的轴装到四通机上呢?

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下一步如何修?我的四通才玩了6次呀。

网友A:
这根轴上应该有两个孔,专门用来固定B浆的,你可以把四个螺丝拧松,然后把上面两个螺丝取下来,上下移动一下,找一找应该可以找到两个相对的螺丝孔的。把上面两个螺丝拧到对应的孔中就可以了。

网友B:
大圆圈地方之所以老往上跑 就是因为那几个小圆圈的螺丝卡不住外轴导致的 这几个小螺丝还不能太长了上太紧会夹住内轴的

网友C:
我也玩806,LZ可以看看我的贴子,就是存在失控的原因啊! 我现在都上丘比特V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轴上应该有两个孔,专门用来固定B浆的,你可以把四个螺丝拧松,然后把上面两个螺丝取下来,上下移动一下,找一找应该可以找到两个相对的螺丝孔的。把上面两个螺丝拧到对应的孔中就可以了。

高手说的太对了,主要是我装B轴时没将里面的A轴拆下,昨晚我将9094和806都拆了一次,在没内轴(A)的情况下,终于对好了B轴的螺孔.

今天一早,终于飞了起来,就是要往前冲,难于控在一点,并且又炸了一次,差不多同一个位置,不过落在了一堆0.4米高的植物上.
看来这个螺孔非常重要,一定要对准,不然高速一转就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圆圈地方之所以老往上跑 就是因为那几个小圆圈的螺丝卡不住外轴导致的 这几个小螺丝还不能太长了上太紧会夹住内轴的

是的,不过我对比了一下806与9094的内外轴,都是9094的粗,806的内轴真是太细了,因此长点的螺丝还是不会防碍内轴的转动.

网友D:
那个摄像的好好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摄像的好好玩.......

摔坏了摔坏了不见了,摔坏了摔坏了再去买。。。。

乐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摔坏了摔坏了不见了,摔坏了摔坏了再去买。。。。

乐死我了。。。

那是我上幼儿园中班的儿子,这几天迷上了在电脑上玩G4 demo,不过喜欢玩简单的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玩806,LZ可以看看我的贴子,就是存在失控的原因啊! 我现在都上丘比特V3了。

接收的天线怎么样才能更有效?我对比9094是缠在头部的,这个806是从前至后,再折回电机,今天在随便绕在后面(到机尾结束),不知道是变好还是变坏?

网友:
接收天线不要离电机太近,高速转动的电机会干扰到接收器的。还有,天线不要缠绕在脚架上,这样会影响接收。或者把机尾的天线管绑到脚架的一边,再把天线穿过管子。(像450那样)反正记住两点:1天线尽量远离电机,2不缠绕并保持平直。
控的发射天线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你可以把控打开用沙纸擦一擦和天线下面的螺纹接触的铜片,或者直接用烙铁把它焊死。

楼主:
昨天天快黑时,去试遥控的最大距离,无奈只有一个人,在20米外看不到飞机有没有转,只测了20米。随后小飞了一下,天很快黑了下来,我一看快要飞出27米马上收油,落下时不巧在0.4米高的灌木丛中,第一次平衡杆脱出,其实是平衡杆挂在灌木丛,飞机继续往下掉造成的。
      晚上还是不要飞的好,因小失大,还好平衡杆没损坏,推回去就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放弃806,入手004      V3      或其他。。。。。。。嘿嘿!!今天我的V3到货,调试好明天试飞!!!

以前啊! 我老腰酸背疼腿抽筋, 走路也咳嗽。 可自从入模直机了后, 嘿!精神好啦!走路也有劲儿啦!拿着遥控器一推油门JJ就飞上6楼,还不费劲儿!!!

网友(2009-08-09):
004都停产了,上次要买卖家不推介我买,也没要我买别的

网友:
不要买004 买V3  设计得比004合理点,但是现在新出了个004V2  2.4G的,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还算便宜550包运哦